[项目合作] 承接家庭或公司,LED节能改造项目

楼主(2014-07-31):
价格:8.5 元
两款LED节能改造板,可替换吸顶灯及其它灯具内的荧光灯管+电子镇流器。

节能省电,安全耐用。

不知道能不能发产品链接?

有需要的朋友,先发消息。

楼主:
先上圆形LED节能改造板,用于替换环形荧光灯管:

拼板图

24W灯板

24W灯板+LED隔离驱动电源

18W灯板+LED隔离驱动电源

18W灯板

12W灯板

12W灯板+LED隔离驱动电源

7W灯板

7W灯板+LED隔离驱动电源

另外一款是长条形的LED节能改造灯板,用于替换H形灯管.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上圆形LED节能改造板,用于替换环形荧光灯管:

拼板图

一。TB店铺名:前沿LED照明

二。价格:
1。7W----8.5元/套,用于过道和阳台,替换11W左右的小号吸顶灯;

2。12W----14元/套,替换22W环形荧光灯管+电子镇流器;

3。18W----21元/套,替换32W环形荧光灯管+电子镇流器;

4。24W-----30元/套。替换40W环形荧光灯管+电子镇流器。

三。每套包括:

贴好灯珠的铝基板+配套的驱动电源+自吸式磁铁。。直接接电源就可以使用。。

只用一把螺丝刀就可以完成改装

每套配置如下:
1.24W:外径:280mm左右,内径:170mm左右。每套配置:一块贴好48颗5730灯珠的铝基板+24W驱动+5颗自吸式磁铁+5颗螺丝(三颗磁铁用于固定铝基板,两颗磁铁用于固定驱动);
2.18W:外径:240mm左右,内径:140mm左右。每套配置:一块贴好36颗5730灯珠的铝基板+18W驱动+5颗自吸式磁铁+5颗螺丝(三颗磁铁用于固定铝基板,两颗磁铁用于固定驱动);
3.12W:外径:190mm左右,内径:105mm左右。每套配置:一块贴好24颗5730灯珠的铝基板+12W驱动+5颗自吸式磁铁+5颗螺丝(三颗磁铁用于固定铝基板,两颗磁铁用于固定驱动);
4.7W: 外径:100mm左右,内径:50mm左右。 每套配置:一块贴好14颗5730灯珠的铝基板+7W驱动+4颗自吸式磁铁+5颗螺丝(三颗磁铁用于固定铝基板,两颗磁铁用于固定驱动)

四。店铺的价格,快递费统一设置成12元,,主要是考滤到东北等地,运费较高。。

拍下后,会根据具体区域修改快递价格。。

快递默认为百世汇通。。

如果有指定快递的。请留言。。

谢谢。。。

H形荧光灯管,目前市面上,主要有三个规格:1.18W(310mm); 2.36W(410mm); 3.55W(520mm)

用于替换的LED改装板铝基板规格:

1.6W LED改装板,铝基板尺寸:310*25mm(长*宽),板厚:1.2mm,用来替换18W(24W) H形灯管;

2.12W LED改装板,铝基板尺寸:410*35mm(长*宽),板厚:1.5mm,用来替换36W H形灯管;

3.18W LED改装板,铝基板尺寸:520*35mm(长*宽),板厚:1.5mm,用来替换55W H形灯管

安装指南

铝基板配均配套三颗自吸式磁铁,安装时,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操作,注意:安装前,需切断电源(把家里的空气开关打下来)

1.拆开吸顶灯(或者其它灯具)的面罩;

2.取下需替换的荧光灯管;

3.将旧的电子镇流器(或者电感式镇流器)取下;

4.将隔离型LED专用驱动电源的输入线材,连接到灯具的接线柱上面.并且固定好驱动电源;

5.将LED铝基板,与灯具底盘对应好需安放的位置,并且让铝基板靠近底盘,磁铁会自动吸附在底盘上面,将驱动输出接口,插到铝基板上的接口,注意要插到位,以免接触不良(注意:如果灯具底盘是塑料的,磁铁是不能吸附的,对于这种灯具,需要您手工固定底般与铝基板)

6.装上面罩,并且通电测试(通电测试时,人体不得接触灯具)

每套改装板配置:

1.6W:一块贴好灯珠的铝基板+一只配套的LED专用隔离型驱动电源+四颗自吸式磁铁(两颗用于固定铝基板,两颗用于固定驱动电源);

2.12W:一块贴好灯珠的铝基板+一只配套的LED专用隔离型驱动电源+四颗自吸式磁铁(两颗用于固定铝基板,两颗用于固定驱动电源);

3.18W:一块贴好灯珠的铝基板+一只配套的LED专用隔离型驱动电源+五颗自吸式磁铁(三颗用于固定铝基板,两颗用于固定驱动电源)

楼主:
安装指南

铝基板配均配套三颗自吸式磁铁,安装时,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操作,注意:安装前,需切断电源(把家里的空气开关打下来)

1.拆开吸顶灯(或者其它灯具)的面罩;

2.取下需替换的荧光灯管;

3.将旧的电子镇流器(或者电感式镇流器)取下;

4.将隔离型LED专用驱动电源的输入线材,连接到灯具的接线柱上面.并且固定好驱动电源;

5.将LED铝基板,与灯具底盘对应好需安放的位置,并且让铝基板靠近底盘,磁铁会自动吸附在底盘上面,将驱动输出接口,插到铝基板上的接口,注意要插到位,以免接触不良(注意:如果灯具底盘是塑料的,磁铁是不能吸附的,对于这种灯具,需要您手工固定底般与铝基板)

6.装上面罩,并且通电测试(通电测试时,人体不得接触灯具)

楼主:
引用 楼主:
安装指南

铝基板配均配套三颗自吸式磁铁,安装时,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操作,注意:安装前,需切断电源(把家 ...

顶起来。

节能改造成,利国利民。

楼主:
引用 楼主:
顶起来。

节能改造成,利国利民。

自己设计的驱动电源,也很快就可以供货了.

先上个图片:

楼主:
有时间的朋友,请到小店踩一下,增加些人气.

TB店铺名:前沿LED照明

感谢!!!!

网友A:
就怕节电不节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怕节电不节钱.

不会的

我们这款产品是成熟机种,经过市场考验的

如果是商用照明,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收回购灯成本(具体要根据每天的用灯时间,和当地的电价而定)

实实在在的节能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

感谢论坛的朋友们。

论坛的朋友有需求,优惠必须的。

下单的时候,注明21论坛。

谢谢!!

网友C:
您好!若有打扰,敬请谅解!我们是ST单片机(意法半导体)的代理商,ST单片机具有极高的性价比!如果你在工作中已经接触或打算接触STM8&32的单片机,都可与我们联系!我们的产品来源和品质可靠,而且更有技术支持服务。您可以用的放心用的舒心,有任何产品质量和技术问题,我们都会服务至上!感谢您对ST单片机的支持!这是我的联系方式:158-6848-6359(陈)。QQ:2355733431.感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若有打扰,敬请谅解!我们是ST单片机(意法半导体)的代理商,ST单片机具有极高的性价比!如果你在工 ...

谢谢朋友,

单片机,我们暂用不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

单片机,我们暂用不上,谢谢了!!!

顶起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顶起来。。。

天气快变冷了,

天冷了,荧光灯管启动会变得很慢,甚至会出现灯管点不亮而烧毁电子镇流器的现象。

欢迎广大朋友提前准备更换LED改造灯板,

获得更好的照明效果,节能省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天气快变冷了,

天冷了,荧光灯管启动会变得很慢,甚至会出现灯管点不亮而烧毁电子镇流器的现象。

顶顶更健康。。。

网友D(2014-08-31):
爱迪无线电子产品开发工作室:
专业制造和定制各类无线收发块,专注各类无线电子产品方案开发与抄板。
无线模块主要采用Ti,Silicon,Semtech,Nordic,Beken,Mirel等主流RFIC。
性能可靠,价格优惠!
QQ:34506655  Email:3450665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