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OP

楼主(2014-07-31):
在别人编写的DSP程序(采用TI的C6000系列DSP)中看到
asm(" NOP 8");
请问,这是延迟多长时间?

网友A:
8个指令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个指令周期

多谢!不好意思,再问一下,一个指令周期等于多少个CPU周期?

网友A:
看书,看手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不好意思,再问一下,一个指令周期等于多少个CPU周期?

理想情况下,指令周期等于时钟周期,DSP的指令周期没有一个固定的值,考虑多方面因素,简单指令和复杂指令的周期不同,对应时钟周期个数不同,不过像NOP这种空指令也就是一个时钟周期,这个不像单片机有一个确定的对比关系,这个是一个范围,如需要可在ccs中使用clock测试

网友C:
NOP是单周期指令,也就是一个时钟周期的指令,一般用于延时

网友D:
在C2000和C5000中都是asm(" NOP");  如果8次的话就是连续的8个
哎   看来是笨死了啊
理论上来说NOP是标准的一个机器周期
这个机器周期取决于你的外部时钟和PLL配置   最后使用的系统时钟
推算出时间

楼主:
万分感谢楼上各位回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