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rduino人体接近报警之二

楼主(2014-08-01):
本文是转处国外网站之二:组装

组装这个很棒的项目,您将首先必须在案板上安装传感器。要做到这一点,把传感器的“VCC”或“VIN”管脚插到Arduino的“5 v”洞。然后,你必须连接“接地”和“OUT”插到Arduino的“接地”和“2”管脚,分别。接下来,您必须压电蜂鸣器的连接。蜂鸣器的连接“+”导致Arduino的“10”管脚和蜂鸣器的其他销Arduino“接地”。最后,你必须安装LED。连接LED长导线到Arduino的管脚“13”和接330欧姆的电阻。连接的另一端接地电阻器Arduino的”。“注意:如果你使用MakerShield,只是连接Arduino管脚”13”MakerShield的“LED2”洞洞。现在将是在Arduino开始控制的伟大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