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

楼主(2014-08-01):
L298输出端若加电容,可以加多大的

网友A:
不加也可以,看你用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也可以,看你用做什么。

在做什么的时候会用到加电容或者什么时候不用加电容

网友B:
看你后面接什么,还有你自己的要求啊;
控制直流电机啥的,可以加个滤波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做什么的时候会用到加电容或者什么时候不用加电容

看负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