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锁相放大器 中的乘法器怎样搭建

楼主(2014-08-01):
最近要做微弱信号检测,再用仿真软件搭建锁相放大器的过程中发现乘法器这一部分无法搭建,TINA中缺少乘法器芯片,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除了自己建库, 看看有没有类似的器件可以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自己建库, 看看有没有类似的器件可以借用

建库的话,需要那个文件我不知道去哪里找,类似的芯片我也都试过了,没有

网友B:
如果建模软件里面没有乘法器的话那就自己用放大器+三极管搭建一个。乘法器其实就是2个对数放大器相加,然后再反对数放大器。就能得到乘法器。另外,对于用放大器构建乘法器可能效果不一定理想。建议还是可以考虑用实物来搭建锁相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建模软件里面没有乘法器的话那就自己用放大器+三极管搭建一个。乘法器其实就是2个对数放大器相加,然后 ...

锁相放大器中的相敏检测电路,参考信号是方波还是就是有效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锁相放大器中的相敏检测电路,参考信号是方波还是就是有效信号

方波的没试过。自己以前用的是有用信号,。如果你能用方波推算出理论上也是可行的那也可以。另外相位不一定同向,所以要移像90再进行向敏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波的没试过。自己以前用的是有用信号,。如果你能用方波推算出理论上也是可行的那也可以。另外相位不一 ...

我把有用信号移相了360度,然后用开关乘法器把移向了的信号与杂波信号相乘,在低通滤波,这方案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有用信号移相了360度,然后用开关乘法器把移向了的信号与杂波信号相乘,在低通滤波,这方案有问题吗 ...

360度那不就是没移吗。你的杂波信号我可以理解为有很多频率的信号。而你要从这很多频率的杂波里面取出和你这个有用信号有同样频率的那个信号的信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行的。因为你杂波里面那个频率和你加的有用信号频率的相位是不一样的。所以单独只用一个乘法器算不出来,你还得吧这个有用信号移相90度就可以算出幅度和相位差了。你自己推算下就知道。(如果你杂波里面那个频率和你加的有用信号频率的相位是一样的。那这方案是可行的。理论就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0度那不就是没移吗。你的杂波信号我可以理解为有很多频率的信号。而你要从这很多频率的杂波里面取出和你 ...

我没表述好,杂波信号是噪声信号和有用信号用加法器合成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表述好,杂波信号是噪声信号和有用信号用加法器合成来的

这是12年电子竞赛的题。哈哈。这样是可以直接用锁相的。加法器输出信号可以和你的有用信号是同相位的。所以不需要移相90了。后来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做个题目的意义何处?既然你都可以用那个有用信号去和杂波锁相。干嘛不直接去测量那个有用信号呢。还把他放噪声里面有何用。没一点实际意义。

网友C:
乘法器的话我记得可以用运放来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