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39 LTDC Interrupt

楼主(2014-08-01):
LTDC Interrupt 中 Line interrupt 是可以编程的,在GUI多缓冲应用中,应该在一帧传输完成后切换显示缓冲,DEMO里没有设置LIN中断数量,默认为0,难道这个0可以同步场信号?

网友A:
这个中断还真没有用过。

楼主:
通过实测 多缓冲切换是lin=0 进行的,DEMO里中断回调函数里 HAL_LTDC_ProgramLineEvent(hltdc, 0)实现。调用GUI_MULTIBUF_Begin()或GUI_MULTIBUF_BeginEx()对绘图进行缓冲,此时emWin会将显示buffer的内容拷贝到缓冲buffer中;进行绘图工作,此时所有的绘图工作都将在缓冲buffer中进行;调用GUI_MULTIBUF_End()或GUI_MULTIBUF_EndEX()结束缓冲。LCD_X_DisplayDriver函数会调用LCD_X_SHOWBUFFER命令,并把当前要显示层实际buff所有传递 layer_prop[LayerIndex].pending_buffer = ((LCD_X_SHOWBUFFER_INFO *)pData)->Index; (Index 变化成需要实现缓冲值)。然后就是等待lin中断 切换液晶显示地址完成一帧

网友B(2016-06-16):
楼主,问下这里的行中断是指一行扫描完后产生中断,还是值一帧扫描完后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