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低功耗是不是扯淡来的

楼主(2014-08-01):
Zigbee低功耗是不是扯淡来的,Zigbee节点必须要在休眠状态才能到微安级别,发送和侦听时都到几时毫安,实际情况中不可能让你休眠,必须要一直侦听看有没有信号进来,所以Zigbee的低功耗是扯淡对吧?

网友A:
你说对啦,电池存能是有限的,数据采集频繁度决定供电时间,zigbee还不如用总线来的实在

网友B:
是的,如果要休眠的话,只能是终端节点,路由和协调器是不可以休眠的
确实有点扯淡,不是所有节点都可以休眠达到低功耗

网友C:
采集数据的ED,用电池不是很好么!

网友D:
技术不到家才下的结论,Zigbee的休眠节点可以通过间接接收数据的方式实现休眠接收,需要一个全功耗的节点作为数据缓存,如果是对休眠节点发送的数据,可以存在这个节点上,然后等休眠节点醒来后主动去读。
低功耗不能违背能量守恒定律。我见过有人想把电机控制的电路板用从有线改为Zigbee,还希望能够省电,他希望Zigbee可以发电,Zigbee不可能发电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到家才下的结论,Zigbee的休眠节点可以通过间接接收数据的方式实现休眠接收,需要一个全功耗的节点作 ...

:lol 用Zigbee发电,太生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Zigbee发电,太生猛了

连起码的能量守恒定律都不懂,中学物理是校门口算命老头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到家才下的结论,Zigbee的休眠节点可以通过间接接收数据的方式实现休眠接收,需要一个全功耗的节点作 ...

回答精辟。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到家才下的结论,Zigbee的休眠节点可以通过间接接收数据的方式实现休眠接收,需要一个全功耗的节点作 ...

晕。。。。你说的这种方法运用是有局限的。。。。zigebee通过休眠的方式实现低功耗,事实上任何其它433,2.4g等通讯方式都能通过休眠实现低功耗。

网友D(2014-09-03):
引用 网友G:
晕。。。。你说的这种方法运用是有局限的。。。。zigebee通过休眠的方式实现低功耗,事实上任何其它433, ...

zigbee能够实现320us的收发切换,这才是保证低功耗的根本,很多433M的芯片做不到这么快的切换。当一个低功耗节点向另一个节点发起读数据命令时,被读取的节点可以在320us的短时间内通知低功耗节点是否需要等待数据,在没有数据的时候,低功耗节点在768us就收到了ACK,并且立即进入休眠模式。
我以前试图用CC1100来做这个效果,结果根本没用。

网友H(2015-05-08):
引用 网友D:
zigbee能够实现320us的收发切换,这才是保证低功耗的根本,很多433M的芯片做不到这么快的切换。当一个低 ...

学习一下

网友I(2016-11-27):
引用 网友D:
zigbee能够实现320us的收发切换,这才是保证低功耗的根本,很多433M的芯片做不到这么快的切换。当一个低 ...

也就是说只是芯片性能好,跟zigbee关系不大吗?

网友J:
薪资高于市场水平  一个月有效

网友D(2016-12-29):
引用 网友I:
也就是说只是芯片性能好,跟zigbee关系不大吗?

时间指标达不到的话,不能算IEEE802.15.4,自然也就不是ZigBee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也就是说只是芯片性能好,跟zigbee关系不大吗?

对不起,记错一个参数,应该是192us的切换时间,另外ACK的时间也是有严格要求的,ACK必须在收到帧后的192us~864us内发出去,芯片达不到这个性能就不能标IEEE802.15.4的指标。当然有些通过软件实现,达不到要求的,也就只能当做普通的无线收发来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到家才下的结论,Zigbee的休眠节点可以通过间接接收数据的方式实现休眠接收,需要一个全功耗的节点作 ...

点评很精辟。

网友D:
楼主按照WIFI的工作机制去臆想ZigBee的工作机制

网友L(2017-04-13):
引用 网友D:
楼主按照WIFI的工作机制去臆想ZigBee的工作机制

大神 你是研究什么方向的

网友D(2017-09-12):
引用 网友L:
大神 你是研究什么方向的

zigbee标准制定和改进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也就是说只是芯片性能好,跟zigbee关系不大吗?

192us是zigbee严格要求的指标,按照IEEE 802.15.4的标准,射频芯片需要提供一个16us周期的clock,其实很多都是直接用调制解调器来实现。zigbee芯片的O-QPSK调制解调器都工作在2MHz,每个时钟周期产生一个bit的编码。但是802.15.4的一个byte并不是传统的8 bit,而是每32bit表示半个byte,这个和串口的10bit=1byte类似。
2MHz的bit发生器每产生一个半字节,刚好就是16us。很多433M或者2.4GHz 非O-QPSK调制芯片,标称支持zigbee,但是zigbee联盟去告它,绝对一告一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