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823 AD采样问题求教!

楼主(2014-08-01):
目前在用PIC16F1823的AD功能,使用的是内部基准2.048V,为什么在线调试的时候AD计算采样值是正常,但是将程序烧录至芯片后,不进行在线仿真,AD采样的值都是接近溢出呢?在线调试和不调试的程序是一样的。求救啊,搞不懂了。

网友A:
配置位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位对不对?

如果配置不对的话,应该仿真也不会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配置不对的话,应该仿真也不会对吧?

生产时的配置位和调试时的配置位设置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产时的配置位和调试时的配置位设置是不一样的。

那和这个相关的配置位是哪个?是在confige bit里面配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和这个相关的配置位是哪个?是在confige bit里面配置吗?

对的。

你看我的PIC16F1828的CONFIG配置:

//----------------------------------------------------------------------------------------------------------------------------------------------------------
#ifndef              debug
__CONFIG(FOSC_INTOSC&WDTE_ON&PWRTE_ON&MCLRE_ON&CP_ON&CPD_ON&BOREN_ON&CLKOUTEN_OFF&IESO_OFF&FCMEN_OFF);
__CONFIG(WRT_ALL&VCAPEN_OFF&PLLEN_OFF&STVREN_ON&BORV_25&LVP_ON);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

你看我的PIC16F1828的CONFIG配置:

哦,找到问题了,是配置位没有设置对,谢谢各位。

楼主(2014-11-15):
引用 网友B:
对的。

你看我的PIC16F1828的CONFIG配置:

请问下,1823可以的AD采集GND吗?要和5MV采集出来的数据分开来,这个芯片能达到这么高的精度么?

网友C:
5000MV/1023=4.89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