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能定义一个32位长的变量吗?

楼主(2014-08-01):
刚开始使用PIC16F1823单片机,在程序中的计算有结果超过了16位长,能不能定义一个32位长的整型变量用来计算。求教!

网友A:
能。

例如:unsigned long int    xxx=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

例如:unsigned long int    xxx=0;

这个时候变量的长度就是32位的了?如果两个int变量相乘,结果不会溢出了吧?
例如这样不会有问题吧:
unsigned int a = 1000;
unsigned int b = 1200;
unsigned long int c;
c = (a * b);
结果是对的么?
a或者b之前要不要加类型转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时候变量的长度就是32位的了?如果两个int变量相乘,结果不会溢出了吧?
例如这样不会有问题吧:
uns ...

不同的编译器处理不同,稳妥起见,加一个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时候变量的长度就是32位的了?如果两个int变量相乘,结果不会溢出了吧?
例如这样不会有问题吧:
uns ...

不加就要靠编译器默认的强制转换,但为了阅读和少犯错,一般都建议代码工写全了,自己加上强制类型转换,尽量减少出错的可能 。

在PICC上,这么写是可以的。

网友C(2015-01-04):
呵呵  不用加的  编译器会自动强制转换

网友D(2015-05-24):
结果是对的,不用加类型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