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不小心把nu-link的程序给刷掉了,现在下载器用不了,怎么办

楼主(2014-08-01):
不小心把nu-link中NUC12SRE3ANddss里面的程序给擦除了,现在下载器用不了,该怎么办呢?请大侠们帮忙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A:
写回去 。用别的NU-LINK。

网友B:
这方面九哥是专家,你可以请教九哥。

网友C(2015-02-28):
经常遇到这种问题,都是重写就行了,bios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