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IAP15FK61S2下载协议分析,固件版本7.1.1s

楼主(2014-08-01):
我分析STC-isp下载协议的相关内容,找到内部频率设置的两个配置字节,无法得知意义
先贴出
4M        00 ff
5M        46 ff
6M         92 ff
7M        db ff
8M        05 bf
9M        28 bf
10M        4f bf
11M        73 bf
12M        9b bf
13M        c1 bf
14M        e7 bf
17M        0c 7f
18M        1f 7f
19M        31 7f
20M        44 7f
21M        57 7f
22M        69 7f
23M        7c 7f
24M        92 7f
25M        a4 7f
26M        b7 7f
27M        ce 7f
28M        e0 7f
29M        f3 7f
30M        37 3f
31M        44 3f
32M        52 3f
33M        5c 3f

5.5296        6c ff
11.0592        74 bf
18.432        26 7f
22.1184        6c 7f
33.1776        5e 3f

左边是设定频率,右边是配置值,,这些数据略有误差,,请大神们给意见,找规律,如果对stc-isp下载协议了解的或者手里有资料的欢迎加我qq 1183557534 感激不尽!

网友A:
频率设置协议不知道,但15系列的ISP协议有:http://www.stcisp.com/mcuisp_stc15f_code_c.html
(摘自STC15单片机数据手册: 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AD-PDF/STC15.pdf

网友B:
应该有个计算公式吧

网友C:
楼主,你多测几个芯片,还会发现,不同的芯片,同一个频率的配置值也还不一样

网友D:
不是特别需要不要去搞这个,否则浪费大量精力,看马工的意思应该是在isp时通过相关协议利用波特率适应进行频率校准?

网友E:
如果是利用波特率来进行频率校准则有隐患,因为波特率可能有误差,特别是USB转的,例如CH340标准波特率误差在0.16%,有些不需要外部晶振的USB转换器可能误差更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利用波特率来进行频率校准则有隐患,因为波特率可能有误差,特别是USB转的,例如CH340标准波特率误差 ...

只是类似这种方式 具体可以自定义校准IRC的方式,主控肯定是外挂晶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赛元单片机技术产品交流群384335234
赛元单片机技术产品交流群384335234
或者可以加我QQ聊天1571568656 ...

你这样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