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卡的采样频率与接口的传输速率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4-08-01):
比如我的AD转换器是16位的,设定的采集板的最高采样速率是25.6KHZ,所需采集板的接口的传输速率不能小于多少?

楼主:
怎么没有大神答复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假设一路采集,实时数据流方式采集,25.6*16 = 409.6K bits per second

网友A:
没算通讯的overhead,算上的话,还需要稍微高点的

楼主(2014-09-12):
引用 网友A:
没算通讯的overhead,算上的话,还需要稍微高点的

这个我不太懂,一般来说,算上通讯的overhead,传输频率会高多少?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