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助!!!

楼主(2014-08-01):
(无正文)

网友A:
程序什么功能?CMD文件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什么功能?CMD文件怎样?

一个SPWM的程序,换了CMD文件。现在好了,谢谢。

网友B:
板子烧了的话一般是连不上的   如果能连接上  并且flash烧写成功   板子肯定是好的
是所有的工程都这个想象吗    实在不行可以使用代码搬移的功能
将烧写到flash中的代码上电后搬移到RAM中运行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