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信号放大

楼主(2014-08-01):
芯片输出的信号为3V,现在想放大到12V而且增大驱动能力。现在能想到的办法
1.使用驱动芯片
2.加光耦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分享的

网友A: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常用的就是采用驱动芯片

网友B:
放大到12V,电压增益仅4倍,----什么信号?频率多少?负载怎样?

一般地,加一个三极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