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将正弦波转变成直流、、、

楼主(2014-08-01):
利用PVDF的压电效应,经过电荷放大器,信号放大器等得到电压值来推算PVDF所受到的压力,现在我已经得到很标准纯净的正弦波(50HZ左右),当PVDF受到压力变化的时候,正弦波幅值会变化。但是这样不好采样啊。我想把正弦波变成直流,当压力变化时,电压相应变化。。不知道对不对。对的话,怎么得到直流

网友A:
经高输入阻抗放大器放大后精密整流。

网友B:
精密整流后峰值保持便于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高输入阻抗放大器放大后精密整流。

嗯,也有人跟我说让我软件采样,因为波形的周期比较固定。但是我担心一种情况,就是给的压力脉冲时间太短的话,根本采集不到整个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密整流后峰值保持便于采样。

嗯,我找找精密整流电路,谢谢了啊

网友C:
软件采样率相对于信号频率足够高的话,跟硬件没什么区别

网友D:
50Hz的信号,建议用高速一点的ADC采样,算法麻烦一点。
用采保取峰值得到直流的方法容易把噪声采进去。

网友E:
用峰值采样电路  运放可以做

网友F:
建议使用电能表器件,24位输出,功能强大,电路简单。

网友G:
整流是个办法。但是有没有考虑用检波电路呢?把你的那个峰值转换成有效值在测量。如果短时间内变化的话均值也会短时间内变化的。如果信号幅度不大的话看下类似AD637那样的片子或者考虑用二极管检波。

网友H:
如果你能确定是纯净标准的波形,可以弄个真有效值芯片,然后简单计算即可

网友I:
理论上是可以得到理想的,但实际做出来总有点不理想。

网友J:
如果输入正弦波有可能很短,建议用峰值保持电路,但是当幅度下降,不能及时反应。
如果只是50Hz,直接软件ADC是最简单的,软件不会很麻烦的。

网友K:
整流?检波?…貌似很吓人!…
用微分后检波吧…
取有效值很呆…

网友L:
整流的综合精度会是最高的。整流之后滤波就是直流,采集直流只要采集时间足够,信噪比最高。
峰值电路太依赖于电路的信噪比,随机性会比较大,重复性会遇到点麻烦。
有效值的芯片的成本比较高,但电路和软件最简单。
微分电路和峰值电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