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怎么实现这个,能不能

楼主(2014-08-01):
1’按下第一个按扭,8个LED从左到右依次点亮,全部点亮8个LED后持续1秒钟8个LED全灭,然后从右到左,移动点亮2个LED,当最左边的2个LED点亮时完成一次循环,1秒钟后重新开始循环。
2‘ 扩展功能一:按下一个按钮,循环停止,再按一次,接着开始循环。
3.扩展功能二:按下一个按钮,改变循环的速度,再按一次,回到原来的速度。

楼主:
有没有具体点的呢,我怕看不懂

网友A:
这个, 一点都不复杂, 交给一般的单片机, 都能轻松搞定.
楼主, 不妨找个开发板, 自己动手, 遇到具体问题, 再来询问, 向大家请教.

网友B:
这个功能很 简单,随便用个单片机都可以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的,主要是I/O口的基本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