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smartARM3250系统烧写不能正常跳转,只能停留在图片所示位置

楼主(2014-08-01):
(图片)

楼主:
有谁遇到过同样问题,求解答。。。

网友A:
可能是用于启动的flash那个地方有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用于启动的flash那个地方有坏块

是不是经常出现坏块,我新换的flash芯片也是启动不了,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经常出现坏块,我新换的flash芯片也是启动不了,还是其他问题?

这个我还真心说不上来,只是我非常清楚的记得,在大学实训班里,我们刚好用到的就是smart3250的开发板,这个型号我绝对没有记错,我还记得当时,全班人的板子都是可以正常启动的,就是我的不行,我还以为我搞坏了,要知道那东西价格不菲的。具体怎么启动不起来的状况我也不记得了,后来我一个同学说是我的那个板子用于启动的flash区域坏块造成的,后来他是怎么弄了下就好了,可能是重新刷了下还是怎么样就好了。说是我运气不好,一般flash都有坏块,但一般都不会在启动的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还真心说不上来,只是我非常清楚的记得,在大学实训班里,我们刚好用到的就是smart3250的开发板, ...

多谢,我再查一下怎么修复或避开坏块操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