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proteus中在哪找ucc28019

楼主(2014-08-01):
TI的UCC28019在proteus怎么找不到

网友A:
新器件, 库里不一定有哦

网友B:
很多器件没有是正常的;
可以用TI的TI NA软件;

网友C:
找不到很正常。那就说明没有。

网友D:
用TI自己的软件就可以,当然,你也可以去官网找找有没有UCC28019的模型,然后自己导进proteus中去,但是过程会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