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问PCB板上过孔电阻变大甚至断路的问题

楼主(2014-08-01):
大家好!现在我有1个产品,在现场工作了一段时间后(1-2年)出现问题。维修时发现是板上有些过孔的电阻变大或者是断开,导致芯片不能正常工作。
PCB板为四层板,过孔是通孔,过孔为芯片的3.3V电源,3.3V走中间层,每个芯片电源管脚都通过1个过孔连到3.3V。过孔上面没有盖绿油或塞孔,过孔内外径为0.3MM/0.5MM.
请问下这种情况会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是由于电流过大吗?你3.3V生成的芯片旁有没有多放几个,所有的电流会从这个地方流到中间层,然后再从各个过孔流到供电芯片。。。。12mil/24mil 一般也就0.5A那样。你实际看下。

网友B:
板子受力是一方面

网友C(2020-07-08):
没有盖油塞孔导致氧化了电阻变大,可以多放几个孔,然后盖绿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