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 onliine DRC时间特别长神马原因

楼主(2014-08-01):
各位大侠,
  我用AD9绘图,发现online DRC时间很长,随便拖动一个元件就要费很长时间的DRC,这是什么原因?
  一些小规模的原理图导入PCB就没问题,有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么?
感谢啊。这个问题是蛋碎了!!!!!
看着画好的图导不了PCB,郁闷到顶。。。

网友A:
Tools,Design Rule Check,把Online拿掉一些就好了。很多Rules的Online显示没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Design Rule Check,把Online拿掉一些就好了。很多Rules的Online显示没有什么用。 ...

多谢,
  看看规格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Design Rule Check,把Online拿掉一些就好了。很多Rules的Online显示没有什么用。 ...

看了下,和DRC选项没关系,减少了很多,效果还是一样,好不了多少。
多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下,和DRC选项没关系,减少了很多,效果还是一样,好不了多少。
多谢啊! ...

Online DRC全部拿掉试试。

多谢,拿得只剩下一项了,发现也算是好了。

网友B:
换下其他原理图导成pcb看下,如果不卡,那你就重画一个。如果还卡可能就是电脑问题了,ad10以上还是挺烧配置的。
我曾经从powerPCB导入到ad的pcb就是老卡,一卡就是几分钟。后来重新画了原理图生成pcb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