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请教大功率(3KW)无刷直流电机的DSP控制方案

楼主(2014-08-01):
我手上有一个3KW(120A,25V)的无刷直流电机,要求用DSP2812或28335设计其控制器,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可行的硬件设计方案,要求恒流输出(120A持续输出),电压可调(0——25v),看了淘宝上已有的控制器,都是控制些小功率(几十到几百W的)的,其电路无法控制大功率,还望各位能提供相关资料或方案,万分感激!!!

网友A:
这个功率等级难度不小,硬件设计和软件算法都很讲究。所以不要指望别人给现成得了

网友B:
这么大电流,光是结构设计就要砸不少钱了。这方案只能买,3KW应该不会很贵,10W左右吧。

网友C:
你的设计 电流太大 我们的开关磁阻电机也是3KW
但是电流也就30A 电压到320V

网友D:
这种大功率的一般是产品方案   方案分享比较少
先看看功率较小的相关方案和资料

网友E:
嗯, 方案不麻烦, 关键问题在于功率电路及散热系统的设计.

楼主:
是的,我现在就是为硬件电路的设计而纠结,还望有相关经验的大侠有相关资料的话发我一份,供小生参考

网友B:
前期硬件电路参考TI的电路做吧,TI的controlSuite里面有他们的方案的电路图。后期么自己改改就行了

网友F:
采用MOS做H桥驱动,功率器件,28335或2812控制

网友F:
电动汽车有这种方案

网友G:
这么大的功率,考虑用IGBT做功率器件,布板,隔离很讲究。

网友H:
低压大电流不可取,效率会很低。功率大一些的尽可能采用高压小电流。

网友I:
选直流稳压电源,示波器到美创仪器官方旗舰店,全场最低7.5折起!

网友(2014-09-27):
你有软件么,硬件可以选用驱动芯片IR系列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