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香水城楼主 关于stm32的SW_RX引脚到底是哪个脚?

楼主(2014-08-01):
下面这句话是在stm32的中文手册看到的 但是不明白SW_RX到底是哪个引脚
“当与智能卡相连接时,USART的TX驱动一根智能卡也驱动的双向线。为了做到这点,SW_RX
必须和TX连接到相同的I/O口”
先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A:
看手册里USART这一章就出现过3次“SW_RX”,但是datasheet里并没有这个所谓的外部引脚的说明。

从F1、F2的评估板原理图中和智能卡的连接,也没有这个信号。

这个“SW_RX”应该是芯片内部的信号,用户不用管它好了。

如果你是在设计和智能卡的连接,参看以下原理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