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37上电顺序及抖动

楼主(2014-08-01):
大家好,我现在用三块TPS54310给DM6437供电,有两个地方想请教下:
1:是论坛里提到过的三路电压启动顺序问题,1.2-核心,1.8DDR PLL,3.3 IO,看到很多设计和官方的资料不一致。
2:1.2V先上电后会(1.8电源未启动时)使1.8V上有个0.5~0.9V的电压,应该是DSP内部的串过去的,请问要怎么解决呢?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内核串过去的    输出电压
不会影响别的吧   还是需要必须处理

网友A:
已官网上的为参考   可以使用3808等芯片控制上电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