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数控开关电源电感的取值

楼主(2014-08-01):
一般来说开关电源的电感值是根据输出电压来取的,但是数控的开关电源的电感要怎么取呢,因为数控的输出电压是变化的……

网友A:
大于计算出的最大值就可以了吧,

网友B:
总有个变化范围吧,
一般是以最恶劣工况来取,然后再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于计算出的最大值就可以了吧,

请问这个最大值是怎么算出的?

网友D:
和频率、电流、(Vi-Vo)等有关。参考一下电源设计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