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失调平衡技术

楼主(2014-08-01):
原贴地址:

https://bbs.21ic.com/icview-776922-1-1.html

这种失调平衡技术,非常古老了,最初,是在运放内部的差分对负载处,引出两个引脚,外接电位器,但只是处理有限的且主要是电压失调的。因为倘若失调电流过大,这个输入级的不平衡会导致温漂性能严重退化,差分对的优势发挥不出来了。即顾头不顾腚了。
现在用动态补偿技术了,不要这么麻烦了。

现在仅仅限定讨论链接地址里的电路图,大道理少说,多画几个图。

网友A:
告诉你们怎么解决偏置、失调问题

楼主:
上面已说,这种技术不能随着使用,轻则破坏运放其他性能,重则改变运放工作点,运放**。
最好用厂商推荐的技术或参数。

一,这种技术需要一个合适电压值,根据国家半导体等提供资料,下面的电压源可根据需要选用。比如图c/d提供悬浮输出,可用于差分放大器。元器件选择很重要,其漂移直接影响放大器。

楼主:
二,电流源
有了电压源,电流源也就有了,如下图:

楼主:
三,用好了,这种技术非常行之有效的。而应用的关键在于:一看电路结构,二看阻抗。不能硬套。
例子:反向放大器
依据源阻大小不同,大致有以下两种策略:

楼主:
四,同向放大器,跟随器,差分放大器等,该如何使用这种平衡技术?或者说如何插入,在哪插入偏置源?

楼主:
五,关于"地"

关于地的哲学,就一句话:图中ABCDC'之间的电势差尽可能的小。
再多说一句话都是多余。至于怎么布局布线屏蔽,网上资料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