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6.0如何下载程序

楼主(2014-08-01):
我装了CCS 6.0 跑仿真的时候能用串口看到程序里的打印信息,点击 load pragram 选好.out文件,点击OK后没看到有提示下载成功 的提示,板子重新上电也不能看到打印信息,请问各位高手如何下载程序,以前都是玩的单片机,现在手上有块TI am1808的板不会玩,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没玩过am1808,不知道你的板子是什么下载方式
一般只要安装好驱动,仿真器型号选择没问题,很容易下载
你检查下你的仿真器的选择,和你使用的是佛一样

楼主:
通过xds100v2下载,能仿真说明程序以及在SRAM中了,只是没有烧录到FLASH中,不知道如何设置

网友B:
使用CCS V6 (实际上V4以后的都是这样)对项目编译后(使用仿真器),点虫子图标,程序即可下载。不用专门装入什么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CCS V6 (实际上V4以后的都是这样)对项目编译后(使用仿真器),点虫子图标,程序即可下载。不用专门 ...

可为什么仿真时能打印出信息,而仿真后重新上电不能打印出信息呢?和单片机不一样吗?

网友B:
这要看程序是放在哪儿的。
在调试时,可以在RAM中调试,也可以在FLASH中调试。
关于这方面的知识,你可以看一下CMD文件是怎么写的就会恍然大悟。

可以看一下我写的篇个**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D101%26typeid%3D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