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676应用问题

楼主(2014-08-01):
主电220V经过变压器变为28V,再经过全桥整流,电容滤波。然后输入LM2676Adj稳压后输出24V。但因为主电变化范围大,最低在180V,使得Lm2676的输入电压在26.4V,这时lm2676输出纹波很大。分析原因是由于lm2676要求至少3V的压差,而这时的压差已经达不到3V了,所以已经没有稳压作用了!
我现在除了换变压器,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高手…

网友A:
增大滤波电容,估计就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更换过,效果不是很好,原来是2个1000uF,后来换成2个2200uF。改善了一点,但纹波还是挺大的。我的24V负载电流是1A。

网友B:
想稳定电源输入还是用开关电源要好。。。不要求什么的话,变压器变压还行

网友C:
可以在输入和输出端试试用π型滤波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输入和输出端试试用π型滤波电路吧

现在lm2676已经没有稳压作用了,靠滤波能解决吗?我测到的纹波在1.5V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lm2676已经没有稳压作用了,靠滤波能解决吗?我测到的纹波在1.5V左右

除了改你的工频变压器,其它办法作用都不大。

你的原始设计就有些问题,工频变压器经整流再用2676变换,工频变压器只起隔离作用。
还不如用220V交流输入,桥式整流滤波,DC-DC变换。体积重量都要小得多,而且输入电压范围可以做得很宽,220V降到90V也照样工作。

楼主:
是否有压差更低的稳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改你的工频变压器,其它办法作用都不大。

你的原始设计就有些问题,工频变压器经整流再用2676变换, ...

220V直接整流的话,DCDC输入端电压是不是太高了?有这样的DCDC控制芯片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220V直接整流的话,DCDC输入端电压是不是太高了?有这样的DCDC控制芯片吗? ...

大把。
有功率开关管分立的,如UCC3842~3845。也有功率开关管集成到芯片内的,如TopSwich系列。
但为隔离,必须使用铁氧体芯的高频变压器。
市场上这类模块也很多,选功率合适的,买一个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把。
有功率开关管分立的,如UCC3842~3845。也有功率开关管集成到芯片内的,如TopSwich系列。
但为隔 ...

这就是AC/DC开关电源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就是AC/DC开关电源吧。

是。
其实,第一步AC->DC,仅仅是简单的桥式整流电容滤波,第二步是DC->DC。由于是小功率,不考虑PFC(功率因数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
其实,第一步AC->DC,仅仅是简单的桥式整流电容滤波,第二步是DC->DC。由于是小功率,不考虑PFC( ...

一开始其实用的就是明纬的AC/DC开关电源,但会出现一个模拟量读值不稳的情况。所以改用工频变压器,模拟量读值稳定。现在又出了这个问题。

网友E:
把工频变压器变比调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工频变压器变比调高点

很不幸,不能再高了,再高就要超出Lm2676的输入范围。因为交流要求180V~250V的范围。这样会导致250V输入时,LM2676输入电压过高,2676最高只有40V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换过,效果不是很好,原来是2个1000uF,后来换成2个2200uF。改善了一点,但纹波还是挺大的。我的24V负载 ...

180V时输出峰值为31V,经整流桥为29.5V,得到24V需要最低27V,滤波电容只允许2.5V压降,1A负载,10mS,则滤波电容容量需要4000uF。
  你已尝试过4400uF,那么经整流桥峰值电压估计没有29.5V(应该与变压器二次绕组内阻有关)。
  你说看到输出纹波有1.5V,那么滤波电容处电压已跌落到25.5V。
LZ在不愿意改动输入变压器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降低输出电压为22V,这个电压与原设计24V误差-10%,按一般电路设计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F:
maychang说的不错,楼主遇到的问题属于设计不当,按maychang说的整改吧。

网友G:
在工频变压器初级加上一个抽头,低于180V启动抽头的那组线圈,来稳定次级输出。就像稳压器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开始其实用的就是明纬的AC/DC开关电源,但会出现一个模拟量读值不稳的情况。所以改用工频变压器,模拟 ...

开关源模块后再加一级线性稳压即可解决原来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在工频变压器初级加上一个抽头,低于180V启动抽头的那组线圈,来稳定次级输出。就像稳压器一样。 ...

这办法他肯定嫌麻烦

网友E:
交流市电输入范围大,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ACDC开关电源
现成的模块就可以
自己做个反激也行, 估计你够呛能达到人家的效果。

凑乎用的话,建议你还是找找SIMPLE SWITCH 系列有没有引脚兼容的电压高点的

按我的理解,你的LM2576不一定比人家的模块效果好的。你这是回避问题,不是解决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是。
其实,第一步AC->DC,仅仅是简单的桥式整流电容滤波,第二步是DC->DC。由于是小功率,不考虑PFC( ...

你的第一步AC-DC不就是 桥式整流嘛,这时候电压会达到314V,这个电压也不会很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你的第一步AC-DC不就是 桥式整流嘛,这时候电压会达到314V,这个电压也不会很稳的!!!
...

桥式整流再滤波,当然输出不稳定。
输出电压稳定是靠后一步DC-.>DC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办法他肯定嫌麻烦

是的,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交流市电输入范围大,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ACDC开关电源
现成的模块就可以
自己做个反激也行, 估计你够呛能 ...

实际测试使用ACDC模块电源会引入一种干扰,使得我们的通讯总线与机壳(即开关电源保护地)短接时就会出现读回码值不稳定。而通过工频变压器隔离就没有这方面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除了改你的工频变压器,其它办法作用都不大。

你的原始设计就有些问题,工频变压器经整流再用2676变换, ...

我觉得 他的设计没什么问题啊 我们的电路就是这样设计的 但是我们的电压跌落的不多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 他的设计没什么问题啊 我们的电路就是这样设计的 但是我们的电压跌落的不多而已 ...

“我们的电路就是这样设计的”不能说明你们的设计是正确的。这在逻辑上不成立。
三极管技术早期,耐压甚至200V都达不到,用工频变压器整流再加开关变换器转换实现稳压,是正确的。在当前器件工艺水平下,使用工频变压器降压再用开关变换器进行变换,就是错误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们的电路就是这样设计的”不能说明你们的设计是正确的。这在逻辑上不成立。
三极管技术早期,耐压甚 ...

那我这这设计有什么缺点?????????????????
你说的设计是:220V先整流到330V,变压器然后降压到48v,接DC—DC芯片?????
我看你前面的回答好像是这意思。
我们的电路是我们老师设计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H:
那我这这设计有什么缺点?????????????????
你说的设计是:220V先整流到330V,变压器然 ...

我们是学院派

网友I:
直接AC-DC多简单!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直接AC-DC多简单!

对于通讯电路,后面得再加一级 DCDC 隔离。

网友A:
我赞成LZ现在的做法,项目风险小。楼上各位的提议自然有很好的理由,对于有一定经验的人员来说完全是可行的。但对于LZ很可能就有一定的技术风险,毕竟他连滤波电容输出波形都似乎还没有理解清楚。
  一定需要现有工频变压器和输出+24V,可以这样做:增加一级StepUpDCDC。
  即现有整流滤波后,用LM2596或LM2676什么的,得到+20V或者其他可行的电压值(输出电压高一点的效率会高一点,高输出电压的情况下,2596、2676的效率还是可以接受的,为此值得耗费一点脑子实现:+20%=264Vac时输出+24V,-20%=176Vac时输出+20V),再加一级LM2577或者XL6009,将+20V升为+24V好了,XL6009的效率在这个价位上,还是比较理想的。

网友K:
最喜欢这种帖子了
既获得了经验,又获得了知识   极好,特别喜欢。VAV导轨厂家回复。

网友L:
赞成32楼的说法。不要动不动什么ACDC的,真的成熟了吗?!我见到项目中使用开关电源的,在这个方面评分会砍掉至少一半。
  EMI器件中比较常用的275Vac的X电容实际耐压高达2000Vdc,标准要求这么高是有实际依据的。你能确保产品整个寿命周期里面前面的几个抗浪涌什么的措施万无一失吗?现有的所谓工业级ACDC电源,开关管耐压到 1000Vdc 的就比较少见了吧,民用项目市电波动按+-20%设计无可厚非,但工业项目上用这种级别的电源常常就会出大问题,你敢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对于通讯电路,后面得再加一级 DCDC 隔离。

隔离的想法是对的,对外部输出的接口隔离是最理想的。但现在通讯回码是模拟量,隔离应该很难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赞成LZ现在的做法,项目风险小。楼上各位的提议自然有很好的理由,对于有一定经验的人员来说完全是可行的 ...

ACDC电源自己做不了,也是可以买的。一开始用的就是ACDC,后来测试没有通过(在一项通讯线与接地线短路的测试中没有通过),所以否决了!我也很想知道ACDC电源干扰通讯的原因,但时间紧迫,就直接用工频变压器解决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那我这这设计有什么缺点?????????????????
你说的设计是:220V先整流到330V,变压器然 ...

看来,老弟你还没把电工基础学好,更别说开关电源了。

“你说的设计是:220V先整流到330V,变压器然后降压到48V,接DC—DC芯片?我看你前面的回答好像是这意思。”
整流之后再接变压器?那不是找跳闸或冒烟的节奏吗?这也是你们老师教的?

“我们的电路是我们老师设计的”
那也不能证明你们的电路是正确的。这在逻辑上不成立。难道你们老师永远正确?

我的意思是:交流市电整流滤波,直接DC->DC,输出24V(或者你要的任何电压)。
楼主说他们原来采用的是明玮电源模块,但通讯不稳定(13楼说是模拟量读值不稳),所以才使用工频变压器。
造成通讯不稳定的原因,无非是(1)接地点不正确(2)电源滤波不完善。针对这两点,即可解决。

当今世界上,所有PC机、工控机,包括服务器,都没有采用工频变压器,都是开关电源直接从交流市电变换成5V和12V,有通讯不稳的事情么?如果发生通讯不稳,那些工控机还卖得出去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们是学院派

“我们是学院派”
显然是自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那我这这设计有什么缺点?????????????????
你说的设计是:220V先整流到330V,变压器然 ...

你们设计的缺点是:体积大,重量大,效率低,成本高,不适应交流市电大范围变化(正如楼主遇到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ACDC电源自己做不了,也是可以买的。一开始用的就是ACDC,后来测试没有通过(在一项通讯线与接地线短路的 ...

“我也很想知道ACDC电源干扰通讯的原因”
我在37楼回复中说过:造成通讯不稳定的原因,无非是(1)接地点不正确(2)电源滤波不完善。针对这两点,即可解决。
再补充一点细节:滤波不仅仅是滤差模,还要滤共模。
每个开关电源模块交流市电输入端都有共模滤波器,即是明证。

所有PC机,都是交流市电直接变换成5V和12V,全世界多少亿台,通讯没有发生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很想知道ACDC电源干扰通讯的原因”
我在37楼回复中说过:造成通讯不稳定的原因,无非是(1)接地点不 ...

项目设计有一项要求:通讯总线与保护地(机壳)短接时必须报接地故障,但不能影响正常通讯。
我使用开关电源后做不到这一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项目设计有一项要求:通讯总线与保护地(机壳)短接时必须报接地故障,但不能影响正常通讯。
我使用开关 ...

没有的事,肯定可以做到,你没做好而已。
你“使用开关电源后做不到这一点”,其原因我已经在40楼说过了。

网友M:
lm2XXX稳压电路应用有介绍,要使用更高输入电压,可在输入端加个三极管限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看来,老弟你还没把电工基础学好,更别说开关电源了。

“你说的设计是:220V先整流到330V,变压器然后降 ...

那如果需要隔离的电源 变压器放在那里呢?或有什么隔离的器件嘛

网友N:
如果功率不大的情况下在输入加入一个电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H:
那如果需要隔离的电源 变压器放在那里呢?或有什么隔离的器件嘛

DC->DC开关电源本身可以做成隔离的。
市场上出售的例如楼主使用的台湾明玮模块也是隔离的。
最简单的,手机的充电器,数码像机的充电器,都是隔离的,否则谁敢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DC->DC开关电源本身可以做成隔离的。
市场上出售的例如楼主使用的台湾明玮模块也是隔离的。
最简单的, ...

LM.2676是隔离的??? 手机充电器里面是有变压器 是变压器隔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LM.2676是隔离的??? 手机充电器里面是有变压器 是变压器隔离的

2676不隔离。

网友O:
用什么LM2576,直接用LM7824不就行了。纹波小于5mV

网友P:
楼主建议改用开关电源,按照你的要求设计成本也不算高。

网友Q:
“通讯总线与保护地(机壳)短接时必须报接地故障,但不能影响正常通讯”
这是采用的什么通讯方式,总线接大地后,怎么保证通讯的可靠性?求指导。

网友R:
LM2576有HV(60V)的,用两路并联输出。适当增加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应该就好了。

网友S:
可选LM2576-HV,耐压可到60V,变压器重绕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