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LED的问题

楼主(2014-08-01):
我在两个IO口之间并接了两个LED,一正一反,想通过改变电压方向控制两个灯分别亮。两个IO上都串有47ohm的电阻。现在有个奇怪的现象,只焊一个LED的时候,可以正常发光,两个都焊上去就都不亮了,而且这时候电流明显大了(4V电压时37mA,电压换个方向也一样。正常亮的时候只有10mA)。把任何一个焊下来都可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点亮。如果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反向测得时候显示9xx,这是说明反向击穿了么?可是正向还能亮阿。还有,万用表二极管档的输出电压一般是几伏?我只有一块表,不知道怎么测。

确实是反向击穿了。正向居然还能亮。

网友A:
有反向漏电流,反向时也有导通电阻,并联电阻减小,所以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反向漏电流,反向时也有导通电阻,并联电阻减小,所以电流大。

反向漏电流比正向导通电流还大?

网友A:
怎么可能?总电流大,总电流=1个LED反向漏电流+另一个LED正向导通电流

网友B:
两个端口上有没有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总电流大,总电流=1个LED反向漏电流+另一个LED正向导通电流

我接单个LED正常亮的电流是10mA,两颗都接上是37mA。照这么算反向漏电流是27mA〉1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端口上有没有上拉电阻?

我现在没有焊单片机,都是用稳压电源测得。

网友C:
先知道原理,再找分析问题的方法。
一个万用表足够了,测试一下LED的正反向的IV特性。

网友D:
看上去像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知道原理,再找分析问题的方法。
一个万用表足够了,测试一下LED的正反向的IV特性。 ...

我用电阻档20K测得正反向都是7.xKohm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电阻档20K测得正反向都是7.xKohm

LED的VI特性,不能用万用表电阻档测试呀。
不多说了,基础参数基础问题。
你换一个普通市场上的圆形的LED看看。

网友A:
37mA时,LED不是不亮了吗?那就不是10ma啦,比10ma大。

网友E:
要是51MCU,没有把端口设置为强推挽输出,限流电阻可不要。

网友F:
led品种多了啊!你用的是那种啊?

网友G:
楼主所用LED的反向耐压过低所致。

网友H:
把两个电阻分别与LED串联,然后再并联试试吧。

网友I:
很基础的问题、正、反并联、加上极性不同的电压约为2V、电流为2~5mA即可…应加上限流电阻(自己算)!
37mA、那是击穿短路所至。反向电流uA级、可忽略…

网友J:
看来我是纯软件的,看来硬件还是很麻烦的。设计算法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楼主所用LED的反向耐压过低所致。

对,可以实测一下,搞不好内部用了反向拑位保护了。

网友K:
可以在两个Led上各串联一个4007,这样肯定行!

网友L:
既然用到了两个IO,不如一个IO控制一个LED。
注意,有些特殊的LED内部已经并联了一个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