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INA333放大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8-04):
INA333 (现行)  低功耗精密仪表放大器
G = 1 + (100k Ω /R G )  应该是对的, 不过手册上这么个条件

SUPPLY RANGE: +1.8V to +5.5V
INPUT VOLTAGE: (V – ) +0.1V to (V+) – 0.1V
OUTPUT RANGE: (V – ) +0.05V to (V+) – 0.05V

再看看手册吧

网友B:
才5.5V的你加15V想干嘛呢?

还有你加的信号时50MV。放大1000你自己算算输出是多大了。你觉得能输出那么大的电压吗?

楼主:
其实是没有接地而已,并且,V-要接—5V

网友C:
你的地符号不一样啊?

网友D:
放大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