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三极管 关断延迟很大,怎么解决?

楼主(2014-08-01):
如图:实际中,R3电阻下面的电压波形 与信号源15K总存在一个延迟,就是信号源15K输出由高-低跳变时,三极管不能马上关断,R3下面的电压不能及时响应,有3us延迟。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基极与地之间加电阻,作为下拉。

楼主:
3楼方法很实用。
2)&4)加起来延迟从3us变成了0.5us的样子,就是输出毛刺变厉害了。不过做开关用不影响

网友B:
有解答,有回复,好贴

网友C:
b和C 加电容

网友D:
这种延迟原因主要是来自三极管饱和后,退出饱和的“存储时间”引起的,三楼给出的方法很经典。
一点也不延迟是做不到的,不知楼主要求延迟多大可以接受。

网友E:
在基级的电阻上并联diode最好了,加快放电速度。

网友F:
降低饱和程度。

网友G:
三楼的BC见加电容不会影响开关速度

网友H:
引用 楼主:
3楼方法很实用。
2)&4)加起来延迟从3us变成了0.5us的样子,就是输出毛刺变厉害了。不过做开关用不影响 ...

第3个方法有试过吗?

网友I:
将5551换成945,
R2右面对地接一个电阻,具体阻值看波形。

网友J:
回13楼:肯定是K接C,A接B电路才能正常工作,什么机理起作用,我不清楚。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回13楼:肯定是K接C,A接B电路才能正常工作,什么机理起作用,我不清楚。

抗饱和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回13楼:肯定是K接C,A接B电路才能正常工作,什么机理起作用,我不清楚。

集电极电位不能低于基极太多。

网友J:
18楼讲的好理解一些。

网友M:
看了3楼的见解后涨知识了!!

网友N:
应该是新手

网友O:
基极反向并联个di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