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uH、0805 的绕线电感 和 叠层电感 如何区别?

楼主:
请教:
1. 4.7uH、0805 的绕线电感 和 叠层电感 如何区别?
2. 从外观上可以区别出来吗?

谢谢!

网友A(2014-08-01):
一个和普通电容差不多厚,一个要厚两三倍。在PCB射频卡天线上用过。

网友B:
4.7uH的绕线电感能做到0805?那一定是很厚、很厚的,外观跟叠层电感将是差别巨大,一眼可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uH的绕线电感能做到0805?那一定是很厚、很厚的,外观跟叠层电感将是差别巨大,一眼可识。 ...

谢谢!

是的,就是下图的L1,4.7uH

网友C:
附图为国巨0805、4.7uH电感的尺寸图
其中,附图一为叠层式,附图二为绕线式

附图一

附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