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楼说的全对吗?

楼主(2014-08-01):
个人4楼说的有问题,要是按照纯管子导通电压来说,始终是0.7V,要是说的电压为串联10k前端的话,第一个说法0.7导通不正确,因为存在Rbe,再串上10k未必能导通。

但是100多个回复都说4楼说得好,咱就郁闷了。

8050的rbe=rbb'+(1+β)×26mV/Ie
rbb'=200欧姆

网友A:
楼主忘了串联电阻的分压作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是导通时候的电阻的。。。导通时的阻值和截止时的阻值是不同的。

网友C:
并联那个电阻是保证无有输入时可靠为0V,防止外界的干扰引起输入端变化。

网友D:
由于·R?的存在,降低了输入阻抗,提高了抗干扰性能,如果没有R?,三极管的基极相当于悬空,输入阻抗很大,极易引入干扰。

网友E:
应该算是对的吧,不过要知道此图三极管的工作不仅仅是截止和导通(一般好像对PN结定性分析我们说截止和导通),严格的说三极管工作于截止-放大-饱和三态(数字电路只用两态,放大态要尽可能快的越过),再严谨一点可以核算一下输入电流(电压)与负载电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