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制作了个正负12V的可调直流电源,输出效果却很奇怪

楼主(2014-08-01):
用万用表测时,调动电位器,可以实现负12V到正12负的变化,而且相当稳定,但用示波器测时,却完全没有波型,连一条直线都没有,怀疑是假电压,所以接了470的电阻,用万用表依然正常显示电压,示波器仍然没反应,然后将输出电压改成3V直接接是一个4引脚的七色LED灯,发现可以点亮,拔掉电源后,亮丽一段时间然后就烧坏了LED灯,直接接红色的LED灯,刚插电源立刻烧掉。本来想从示波器看波型 然后想办法减小纹波的,现在什么都做不了,求解答。示波器绝对是好的,因为别人刚用过,没问题。

网友A:
把原理图贴出来再谈。

网友B:
只能猜测:(1)示波器在正常触发档位,电源电压的微小起伏不足以触发示波器显示,若是这样,改为自动触发  (2)不会是放到交流档了吧?

网友C:
不可能没有波形,是不是档位不正确?电压太高了,导致在显示区域显示不出来。

楼主:
C:\Users\han\Desktop

楼主:
刚吧电压改成3V接了个47电阻和红色的LED灯,完全正常发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猜测:(1)示波器在正常触发档位,电源电压的微小起伏不足以触发示波器显示,若是这样,改为自动触发  ...

没用过示波器,是同学帮我测的,他调了很久都没有电压

楼主:
刚刚测了下,按了示波器的AUTO键,过了几秒,自动跳到100V的档位,有一条线,然后一直调到20V档位,调整上下移动,仍然有一条线,然后调到10v发现,不管上调还是下调,都找不到线,我调它的输出是3v的,用万用表测也是3v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测了下,按了示波器的AUTO键,过了几秒,自动跳到100V的档位,有一条线,然后一直调到20V档位,调整上 ...

换个探头试试吧。有时候真的是奇怪了。

网友D:
看看表笔的倍数设置成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探头试试吧。有时候真的是奇怪了。

探头X100,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表笔的倍数设置成多少了?

X100,怎么调?

网友D:
X100……也就是说你测到的3V示波器上会显示300V
不清楚你示波器的牌子型号,怎么调不好说,不过一般在通道菜单下面有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X100……也就是说你测到的3V示波器上会显示300V
不清楚你示波器的牌子型号,怎么调不好说,不过一般在通道 ...

找到了,耦合方式是直流,但怎么看他的纹波?不管怎么调单位大小,线的形状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E:
看你的问题我都着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的问题我都着急。。。。。。。。

没办法,第一次用示波器,同学也不可靠,还望见谅

网友F:
请把你的原理图贴上来to see see.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把你的原理图贴上来to see see.

我想发上去的,但是不知道怎么让图片不
C:\Users\han\Desktop\QQ截图20140801171446.png挂

网友G:
不会用示波器真是这么不好解决吗。看来你的电路没什么问题。你要相信万用表。对了你的灯会烧是你的电流太大吧他烧了。

网友H:
测纹波示波器要调到交流档。

网友B:
测波纹的话 ,同楼上

网友I:
小伙子!…加油!…你象刚离窝的小猫崽、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奇怪!…
直流稳压、看什么波形?你能做出电源、在一定范围内稳住。你老师已经有强烈的成就感啦!…嘿嘿

网友J:
楼主,你贴图的路径是http://c//Users//han//Desktop,是你的硬盘上,偶们看不见,要上传成附件插入帖子哦。

另外你的示波器“连一条直线也没有”,很明显是触发设置不对咯,可能被设置成边沿正常触发,或者干脆就关闭了触发了。要设置成自动触发,才能看到直线,要看纹波,还得设成交流档咯。

网友K:
你在这里问的问题,应该改一下,要问如何使用示波器。
其实,大家告诉你的,效果都不如你自己找一个正式的示波器使用说明书,仔细看明白了。
如果再有不懂,再来问大家。

网友L:
加输出保护继电器吧,上电和断电处理的不是很理想,或者考虑加个软起电路;
示波器应该是超量程或没有触发

网友M(2014-12-24):
示波器、表笔的档位问题,你先学示波器的使用方法去吧,这个最好自己弄明白

网友A:
测电源输出纹波,必须用示波器交流输入档,必要时电源接上负载,负载一端接示波器探头地线夹,另一端串联电容后再接示波器探头。
纹波幅度远比电源输出的直流电压小,示波器交流档位从大到小一档一档试试,看纹波幅度是否能够触发示波器扫描。示波器扫描触发方式可以先放自动档,看到杂乱波形后尝试改用标准触发。
用交流电压表也可以测量纹波,同样要串联一支电容,交流电压表灵敏度要足够高(可以测到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