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教线圈感应波形信号的问题

楼主:
如右图所示我进行了一个测试,用函数信号发生器发射出一个几十KHZ的正弦波,矩形波,然后将线圈靠放在有波形信号通过的电线上,接着用示波器来检测线圈接收到的信号。测试到了如下几个波形图。

图一

蓝色是函数信号发生器发出的波形,线圈感应到的波形是黄色的

图二

这里是问题所在,我在示波器的测试两端串联一个104的瓷片电容,中心频率,也就是接收效果最好的频率在20KHZ如图1,可是在11KHZ时就会出现图二种上升沿,下降沿出现突变的情况。

图三

这是函数信号发生器发射出正弦波的情况,虽然也是20KHZ效果最好,但是在11KHZ左右时不会出现图二矩形波的情况。

我想问的就是我该怎么做才能让图二像图一那样,有比较平滑的波形。加电容的方法试过了,只会让中心频率变小,但是不能让突变消失。
刚刚又做了些实验,发现把线圈的圈数绕多,中心频率会降低,但是突变还是会产生。

网友A(2014-08-01):
麻烦了。
首帖说三幅图,但是看不见。
2楼什么都没说,出来五幅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了。
首帖说三幅图,但是看不见。
2楼什么都没说,出来五幅图。

不好意思 我改一下

网友A:
据我理解,楼主是要让信号发生器产生一个频率可变的矩形波,而在任何频率下都接收到一个正弦波。

第一幅照片,接收到近似正弦波是因为接收电路产生谐振,在矩形激励下高次谐波都被滤除。当频率发生变化后,就不能把高次谐波都滤除,产生如第二幅照片那种波形。

不明白为什么不让信号发生器产生正弦波(如第三幅照片),非要产生矩形波不可。
在频率变化时保持谐振(LC谐振频率跟踪矩形波频率),只能改变电感或电容,或者二者一起变。无论是发射方还是接收方,都是比较麻烦的事。

网友B:
图二应该是正好框住了基波和第三次谐波。可能楼主没有模拟信号源,只有数字信号源才用矩形波?

网友B:
加个低通把三次以上谐波的滤掉应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低通把三次以上谐波的滤掉应该就行了

多谢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理解,楼主是要让信号发生器产生一个频率可变的矩形波,而在任何频率下都接收到一个正弦波。

第一幅照 ...

多谢解惑  因为发射端是之前设计好的 然后板子也弄好了 所以最好是能够正弦波来做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解惑  因为发射端是之前设计好的 然后板子也弄好了 所以最好是能够正弦波来做  ~ ...

其实,在发射端就用LC滤波器把矩形波滤成正弦是最好的,除了对其它设备干扰小之外,最大的好处是效率高,比较省电,管子的功耗也小一些。

网友C:
接收线圈有谐振。
抑制谐振应该能得到原始信号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