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求指导——大型的程序各位是如何设计分析的??

楼主(2014-08-01):
最近在自学VC++跟linux,遇到了麻烦,跟大婶们取取经!
以前写的程序几乎没有超过千行的,都是些不大的程序,花点时间捋一捋,也基本都能明白框架,
但真正到了工作中恐怕这么简单的程序不多了,想问问各位是如何阅读别人的工程的??

网友A:
分模块,定位好各自的接口及协议。

网友B:
一般都是分模块的  然后各个击破

网友C:
分模块~一个一个的来,其实大多数还是移植~你不可能在linux重新写完整的程序,移可以说所有的都要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