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定时器捕获溢出!(已解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8-01):
你好,楼主!
请问你使用的MCU型号是什么,我就可以推荐你一个TPM例程作为参考?

网友B:
楼主,我记得参考手册有写的,不知道你想TPM工作于哪种模式呢。

网友C:
我记得很多定时器类型的模块都有寄存器设置counter溢出后重新开始的吧?

网友D:
楼主你好
请问你芯片具体型号是多少?
KL25的TPM有TPMx_CONF寄存器的CSOO位可以设置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