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各位大虾哪位见过这个IC,很奇怪在网上搜不到资料。。。

楼主(2014-08-01):
ic, AC
:(

小弟分少,望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描个原理图来,
具体什么功能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个原理图来,
具体什么功能的电路

我只知道这个芯片可以实现升降压功能,驱动4个功率管。。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A:
描个原理图上来 大神们看一眼就知道了

网友B:
可能是个自己设计的AS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