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VGT6中的FFT分析效果出不来

楼主(2014-08-01):
          我用淘淘科技的STM332F407VGT6开发板 ,通过板子上DA发送一个幅值为3V、周期为1ms的正弦波,然后用AD采集一个周期的256点,之后调用DSP库中的FFT分析,然后在LCD上显示。但是在调程序的时候,对一下几个问题仍模糊:1、不知道DMA设置对不对; 2 不知道定时器设置对不对;3 不知道ADC采样时间设置对不对 ;4 不知道中断处理对不对
uint16_t j=0,k=0;
uint16_t capture = 0;
extern uint16_t ADC1ConvertedValue[512];
float32_t adc_Value[256*2];
uint16_t adc_Count=0;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CC1) != RESET)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j++;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if(j>=40000) //400
    {
      j=0;
      GPIO_ToggleBits(GPIOD,GPIO_Pin_12);
          LCD_ShowNum(25,75,78);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

//bool adc_sample = false;
void DMA2_Stream0_IRQHandler(void)
{
  uint16_t i=0;

  if(DMA_GetFlagStatus(DMA2_Stream0,DMA_FLAG_TCIF0)!= RESET)
  {
      ADC_Cmd(ADC1, DISABLE);
          GPIO_ToggleBits(GPIOD,GPIO_Pin_13);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3);
//    unsigned int aa;
//    aa=0;
      for(adc_Count=0;adc_Count<256*2;)
      {
                adc_Value[adc_Count++] = ADC1ConvertedValue[i]&0x0000ffff;
                adc_Value[adc_Count++] = 0;
                adc_Value[adc_Count++] = ADC1ConvertedValue[i++]>>16;
                adc_Value[adc_Count++] = 0;
          }
      FFT();
          adc_Count=0;
             ADC1->SR = 0;
//          DMA_Config();
      ADC_Cmd(ADC1, ENABLE);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2_Stream0,DMA_IT_TCIF0);
}

   弄了几天还没搞定,希望大神帮我看看程序,指点一下
void DMA_Config(void)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ENABLE);
  /* DMA2 Stream0 channel0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ADC1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  ??????????????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56;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 Enable DMA request after last transfer (Single-ADC mode) */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使能DMA中断
  DMA_ITConfig(DMA2_Stream0,DMA_IT_TC , ENABLE);

}
  1. void TIM3_Config(void)  {

网友:
源代码可以发下吗?最近在做这个,也是做不出来?62472771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