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4-08-01):
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压的误差允许范围?如果误差较大该怎么解决?(需要输出5V实际却输出5.8V)

网友A:
直流稳压电源??
1 你的直流稳压电源质量不行
2 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
3 自己查原因
最好贴图来说

网友B:
误差大,可以通过调节电压采样电阻即可解决。
采样电阻一般是两个,一个接电源输出、另一个接地,在接电源的那个电阻上再并联一个电阻即可,阻值选被并联电阻的大约8倍。

网友C:
基准电路、釆样分压器…

网友D:
误差允许范围看你自己的使用环境允许多少,
一般闭环的误差不会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