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赐教!解决声呐测距算法问题!

楼主(2014-08-01):
    声源是电火花放电,在启动声源放电时,同时启动AD采集,固定采集约2000微秒,采集的信号的AD码拟合如下图,前面的原波比较好区分,有一个很大的尖峰,但回波就没有这个尖峰了,怎么能找到回波的准确时刻,请问谁有解决办法?如能解决,请向我索取波形的AD原始数据。
图形如下:

第一次发帖,也不知发对了地方没,如果发错了地方,劳烦管理员帮我纠正。万分感谢!

网友A:
有意思,能发给俺瞧瞧吗?感觉自相关的第二个峰值能测出时间差。QQ: 615975467

网友A:
数据也应该可以上传这里吧

网友B:
只要检测到高于背景噪声且频谱相同的信号就可以认为是回波。

网友C:
同意楼上,首先要根据噪声大小设定一个阈值,查找的时候,略过前面的数据,那是源波。从略过的开始,如果数据大于阈值,就认为是回波,其时间就代表距离。
如果要求高,可以查看后续数据是否为非噪声,但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如果得到的距离有差异,调节阈值,直到满意。

网友A:
从它的波形看,明显声源未发完声时,回声已经进来了,所以需要自相关。

网友A:
好在似乎声源的频率/幅度是变化的,否则自相关都不一定行

网友A:
而且回波头部由于与源波尾部重叠叠加后,从幅度上似乎找不到一个特征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它的波形看,明显声源未发完声时,回声已经进来了,所以需要自相关。

这个只能拉远距离,或者减少脉冲宽度。声纳都有个最近探测距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拉远距离,或者减少脉冲宽度。声纳都有个最近探测距离。

老兄,你这个意见没错,但楼主这个东东是否是普通那种声纳测长距就不清楚了。你若仔细看看,就会发现他采样才2ms, 从发出到返回的时间才1ms左右,算成距离来回才0.34米(实际0.17米),估计他应该不是用来测量长距离的,按自相关能否判断出距离并无绝对把握,要科研一下,呵呵。

对,也可能是接近传感器

楼主:
正如nethopper所说,这个距离只有大约340mm,要求最小要能区分1mm,声源是用的两个电极通过空气间隙放电产生,所以它不是一个标准正弦信号。将采集的整个波形转换为频谱图如下,频率分布在0-50KHZ内,基本上不同距离、不同温度下测得的波形的频谱都是这一样,幅值最高的点对应的频率约为13.6KHZ

我把发射波和回波分开作频谱,如下图,上面是纯发射波的频谱,下面上纯回波的频谱。他们的幅值对应的频点不一样,发射约12.7KHZ,回波约20KHZ

当距离比较近时,正如nethopper 所说,当声源未发完时,回声已经回来了,下图就是常温下,一个是最远距离一个是最近距离时采集的波形,最近时明显看到原声和回声有重叠,但决不会掩盖原声的最大值。

由于声呐在空气中传播还受温度的影响。当温度不变时,我可以将最远距离作为基准波,距离变化时的波形与这个基准波直接相减,这样就能把原波完全消掉,只留下回波,再用阈值检测,得到回波时刻,每变化1MM测一次,把这个时刻拟合成曲线,也还比较直,比较准,但温度稍一变化,这个方法就不行了。下面这图是同一长度,不同温度下的波形,发现回波移动了。

我也用了自相关互相关都实现不了。波形数据我也马上传上来。

楼主:
我把室温下实验测得最长距离和最短距离下的AD码发上来。大家可以直接拷入matlab仿真处理

网友D:
利用原波的衰减特性应可以查出回波的准确时时刻。软件好处理,难的是要看公司的模拟电路设计能力了。 模拟处理不好,噪音各种底噪干扰太大,有你们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能发给俺瞧瞧吗?感觉自相关的第二个峰值能测出时间差。QQ: 615975467 ...

谢谢帮助!我发到第12楼了,能看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利用原波的衰减特性应可以查出回波的准确时时刻。软件好处理,难的是要看公司的模拟电路设计能力了。 模拟 ...

谢谢帮助,请问你有我这种情况的衰减函数没?衰减函数中有温度参数没?对于距离比较短,原波和回波有叠加,还能用衰减函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检测到高于背景噪声且频谱相同的信号就可以认为是回波。

声源是电火花声源,他不是标准信号,它的频谱范围比宽,我试过经过一个带通滤波器,把某一固定频率的信号留下来,然后用阀值检测,但是还是不行,好像温度变化时频率发生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你这个意见没错,但楼主这个东东是否是普通那种声纳测长距就不清楚了。你若仔细看看,就会发现他采 ...

请问是用整个波形自相关还是把波形中的原波和回波拿出来自相关,整个波形自相关我试过,我没找到规律,

网友E:
     发送波形没有规律,以波形识别较困难。是否可以识别帧间隔,就是说以两个帧头的时间距离来识别回波。

因为声源不是用的标准数学信号,所以看不出帧格式,
能过采集不同距离时的波形来看,原波还是挺有规律,他总会有一个大的尖峰,而且这个尖峰总是在第一个周波内,

网友F:
采样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采样频率是多少?

采样频率是1M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声源是电火花声源,他不是标准信号,它的频谱范围比宽,我试过经过一个带通滤波器,把某一固定频率的信号 ...

频谱宽无所谓,做积分就可以了。

我连续做了十来个距离,发现求出来的值不成线性,找不到关系
我试过算某个固定个时间T内的AD码累加和,然后这个时间T移动,把所有的累加和拟合成曲线,去找这个最高点,不知道是没数字滤波还是滤波没滤好,

网友A:
我先试了试简单的自相关,没做其他任何处理,似乎能看到一个相关函数起伏特点。(1)远距离的数据容易判别,测得相关函数最高点是,detaT = 998us (下图光标是996us,是手动鼠标没定好位)

网友A:
(2)近距离的数据不太容易判别,下图蓝线是近距离的数据,红线是声源的数据(从远距离那组数据中割得,不知道重复性如何),比较一下能看出自相关函数在下降过程中遇到回波后又短期上升现象。因此deltaT应在红色框内,能否用其中的最大值,大约330us, 不肯定。

其他方法,如chunyang 上面提到的能量积分,还可试试。

网友G:
不同温度下声速不同,是否应该测量温度,然后根据温度作数据处理矫正?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同温度下声速不同,是否应该测量温度,然后根据温度作数据处理矫正?

对于不同温度,很好处理,我只要能在每次采集的波形中找到发射波和回波间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与公式S=0.5VT有关系,再把测得的温度代入,就可以补偿掉温度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试了试简单的自相关,没做其他任何处理,似乎能看到一个相关函数起伏特点。(1)远距离的数据容易判别 ...

你的方法,我以前用MATLAB的自相关试过,我看到最大值在0us,以为没找到,请问为什么0时刻有一个最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近距离的数据不太容易判别,下图蓝线是近距离的数据,红线是声源的数据(从远距离那组数据中割得,不 ...

谢谢,感觉您的方法比较好,您测得的一个远值,一个近值,感觉很接近真实值,请问您这用的是什么软件,有免费版的吗?容易学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近距离的数据不太容易判别,下图蓝线是近距离的数据,红线是声源的数据(从远距离那组数据中割得,不 ...

声源重复性还可以,每次发射波接近相同,请问自相关函数值下降、上升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与互相关不同,自相关函数在t=0时总是具有最大值。若信号是周期信号,那么自相关函数的波峰的间距通常等于信号周期(如下图1,2)。若信号是白噪声,除了t=0的相关系数为1外,其他地方的数值都极小(如下图3)。由于采集的信号都是有时间长度的,因此无论信号是周期的还是非周期的,自相关函数的波峰(或包络线)的幅度都沿时间轴下降最后到零。当有回波时,自相关函数可能因为回波与源波的一定的相关性而出现短暂的上升现象。利用这个现象,有可能分析出回波到来的时刻,源波越白,可能找到这个点越容易。另外自相关分析的抗随机噪音较强((如下图4)。

(1)有限长度的正弦波的自相关函数

(2)有限长度的方波的自相关函数

(3)有限长度的白噪声的自相关函数

(4)有限长度的正弦波+白噪声(幅度混合比1:1)的自相关函数

网友A:
若只从自相关函数的波峰幅度变化判断回波点仍然有困难的话,还可以与反映源波本身的自相关函数特征的模板比较(这要求源波本身发声特征稳定),来判断起偏点(见23楼)。自相关函数本身的数值也可做为判断条件之一,前面近距和远距的两个图的回波点的自相关系数是大约0.28左右,太过小的数值可认为完全不相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感觉您的方法比较好,您测得的一个远值,一个近值,感觉很接近真实值,请问您这用的是什么软件,有 ...

我的签名中的网站可下载这个软件,multi-instrument, 全功能的,每月记得“洗盘”一次,免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试了试简单的自相关,没做其他任何处理,似乎能看到一个相关函数起伏特点。(1)远距离的数据容易判别 ...

我在MATLAB中用自相关求不出您这样的曲线,这是为什么呢?

我用的下面的代码:

[c,d]=xcorr(x0(1:2000),x0(1:2000),'unbiased');
figure(1);
subplot(2,1,1);plot(x0(1:2000));xlabel('t');ylabel('x(t)');title('最远距离时的信号');grid;
subplot(2,1,2);plot(d,c);xlabel('t');ylabel('Rxy(t)');title('最远距离时的信号的自相关函数');gr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签名中的网站可下载这个软件,multi-instrument, 全功能的,每月记得“洗盘”一次,免费了。 ...

我安装了这个软件,用不了,打开文件和其它许多图标全是阴影的,

网友A:
软件各控件有使能控制,按左上角的绿色示波器启动键停止示波器运行后,很多控件就被使能了。选[文件]>[输入]就可以导入合符格式的文本文件。

附件中
1.spark_LongDistance_100KHZ.txt 是合符格式的文本文件
2.spark_ShortDistance_100KHZ.txt 是合符格式的文本文件
3.spark_LongDistance_100KHZ.wav 是导入后用软件重新保存的WAV文件。
4.spark_ShortDistance_100KHZ.wav 是导入后用软件重新保存的WAV文件。
以上文件采样率用的是100KHZ,可在模数转换设备为声卡状态下打开。

以下文件采样率用的是1MHZ,需去[设置]>[模数转换设备],把“设备型号”从默认的“Sound Card MME”换为支持1M以上采样率的 “VT DSO-2810”,才能打开。

5.spark_LongDistance_1MHZ.txt 是合符格式的文本文件
6.spark_ShortDistance_1MHZ.txt 是合符格式的文本文件
7.spark_LongDistance_1MHZ.wav 是导入后用软件重新保存的WAV文件。
8.spark_ShortDistance_1MHZ.wav 是导入后用软件重新保存的WAV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MATLAB中用自相关求不出您这样的曲线,这是为什么呢?

我用的下面的代码:

MATLAB的“unbiased”应改为“coeff”吧,总之t=0, 自相关系数为1才对。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最后要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同时跟各们说声抱歉,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结帖给分”,只好选择“无满意答案结帖”。

网友H:
采样率至少还应该提高10倍,1M采样率明显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采样率至少还应该提高10倍,1M采样率明显不够用。

你的建议非常好,声波的频率才20K以内,1M的采样已经很大了,请问为什么要用10M?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的建议非常好,声波的频率才20K以内,1M的采样已经很大了,请问为什么要用10M?
...

你说的20K是人的上限,不是电火花声音的上限。
看你的测量数据拟合出来的波形,明显有比较大比例的波形数据丢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20K是人的上限,不是电火花声音的上限。
看你的测量数据拟合出来的波形,明显有比较大比例的波形数 ...

谢谢,请问一般电火花频率的范围是多少,这个波形与我用示波器抓到的波形一样,我用的示波器能达1G,我还奇怪为什么回波没有象原波那样的一个很大的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