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D卡初始化不成功

楼主(2014-08-01):
采用ST官方提供的SDIO驱动,在初始化时上电识别不成功,返回“SD_CMD_RSP_TIMEOUT”。在线调试时发现配置完SD卡电压和控制时钟,发送CMD0后,死在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CMDSENT) == RESET,SDIO->STA的标志位一直处于SDIO_FLAG_CMDACT(Command transfer in progress)。调试时用的是自己的画的一块板,卡用的是1G Micro SD卡,我用同样的代码在一块开发板上测试SD卡没有问题。所以有可能是板子硬件上出现的问题,但是我不太懂怎么去测。目前不知道问题所在,求帮助!
static SD_Error CmdError(void)
{
  SD_Error errorstatus = SD_OK;
  uint32_t timeout;

  timeout = SDIO_CMD0TIMEOUT; /*!< 10000 */

  while ((timeout > 0) &&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CMDSENT) == RESET))
  {
    timeout--;
  }

  if (timeout == 0)
  {
    errorstatus = SD_CMD_RSP_TIMEOUT;
    return(errorstatus);
  }

  /*!< Clear all the static flags */
  SDIO_ClearFlag(SDIO_STATIC_FLAGS);

  return(errorstatus);
}

网友A:
硬件问题可能性比较大。想定位问题的话怕是要去抓线上的数据了,CMD0都没有正常响应,这个还好一点,因为CMD0的响应只从CMD脚回,不需要DATA脚的参与,所以楼主要抓一下CMD上的数据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