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 LTDC速度

楼主(2014-08-01):
今天把EMWIN移植到了STM32F429里,800X480 RGB565 ,开启2层(每层3缓冲)时会错乱显示,单层3缓冲没有问题,看来SDRAM 跑90M 还不够传输

楼主:
:lolST 官方的板子尺寸为什么都定义那么小,原来是有原因的

网友A:
我想在SYM32F429屏幕上显示图形. 怎么刷新那么快. 我设置的这个屏CLK为6Mhz.  我信号是1s显示一个波形. 波形能在屏幕上显示,就是刷新太快,是不是我哪里设置的问题. 是时钟频率的问题吗?

网友A:
@香水城 帮忙解答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香水城 帮忙解答下

STM32F429的LTDC香主也不太熟唉,我帮你问问工程师。

网友C:
引用 楼主:
ST 官方的板子尺寸为什么都定义那么小,原来是有原因的

STM32F429也有640x480的板子的,STM32F4x9i-EVAL-MB1063官方提供的STemWin库也有支持这个大屏幕的例程,建议你可以在这个板子上运行你的测试程序试试看.:)

网友C:
@电子write_cai
LCD驱动有没有具体型号呢?LTDC时序的设置的几个参数与LCD驱动IC的SPEC相应的参数要相互匹配:

网友D:
楼主的每层3缓冲是怎么设置的呀,

网友E:
不知道为啥,我的显示总是闪烁.........

网友F:
开启3层缓冲 不错  有SDRAM就是好  不错  啥时候能把SDRAM给内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每层3缓冲是怎么设置的呀,

3缓冲是配置EMWI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为啥,我的显示总是闪烁.........

水波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write_cai
LCD驱动有没有具体型号呢?LTDC时序的设置的几个参数与LCD驱动IC的SPEC相应的参数要相互匹 ...

AT070TN94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write_cai
LCD驱动有没有具体型号呢?LTDC时序的设置的几个参数与LCD驱动IC的SPEC相应的参数要相互匹 ...

设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水波纹吗?

不是.....好像熄灭又亮,好像又不是......回去在好好搞搞...应该没啥问题,3缓冲是由EMWIN配置???指的是一个图层有三个缓冲地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好像熄灭又亮,好像又不是......回去在好好搞搞...应该没啥问题,3缓冲是由EMWIN配置???指的 ...

你看下EMWIN 多缓冲章节

网友G(2014-09-06):
引用 网友C:
STM32F429也有640x480的板子的,STM32F4x9i-EVAL-MB1063官方提供的STemWin库也有支持这个大屏幕的例程,建 ...

bucuo 不错  孔卡口 看看

网友H(2015-05-25):
DRAM 跑90M 还不够传输??怎么理解啊。。。

网友I(2016-11-18):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为啥,我的显示总是闪烁.........

我的显示也总是闪烁,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