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ALLEGRO

楼主(2014-08-01):
使用ALLEGRO 16.5 导出 矩形过孔,使用NC  route菜单,默认设置。生产.Rou文件,为啥在CAM350 9.5 版本下,只看到一个贴片焊盘,看不到矩形过孔?
  在ALLEGRO 16.5  3D模式下可以,看到矩形过孔,为啥?(圆形过孔在CAM350正常显示)

楼主:
CAM350环境效果ALLEGRO 16.5 环境效果

网友A:
器件制作的问题
重新做 做椭圆的焊盘 从编辑焊盘开始

网友B:
ALLEGRO里园形和方形孔不是一次到出的

楼主:
是的 ,我是分两次导出来的

楼主:
一次,导圆形过孔,生成.drl文件;一次,导矩形过孔,生成.rou文件 。

楼主:
结贴,删掉.rou 文件信息中  ‘;’  前面内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制作的问题
重新做 做椭圆的焊盘 从编辑焊盘开始

版主,有制作椭圆形通孔焊盘相关资料吗、。本人刚学,找不到相关资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貌似有资料说,做通孔还需要热风焊盘,这个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