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430与595的数据传送问题

楼主(2014-08-01):
求大神指导如何用msp430g2553的普通IO口发送数据到595啊?最好有程序 谢谢

网友A:
是74HC595吗?

网友A:
这里有一份代码,不知道和你的电路是否相同
http://dl.21ic.com/download/code ... -zip-ic-12620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74HC595吗?

是的啊,主要就是不会让数据从430的一个普通IO口按位输出,51直接可以按位操作,选择一个口就可以用date&0x80,再左移就成了。可是430不能按位操作啊,这个该咋整啊 求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一份代码,不知道和你的电路是否相同
http://dl.21ic.com/download/code/74hc595-lcd1602-zip-ic-126 ...

积分不够了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