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帮忙设计个电路。

楼主(2014-08-01):
大家好,请帮忙设计个电路。
输入输出波形如下图所示,输入是幅值为20V频率为100kHz的正弦波,当输入电压大于+8V或者小于-8V时,输出等于输入,否则等于0。电路的输出驱动能力能达到0.5A。
要求只能用电容电阻,稳压管二极管,三极管MOS管等无源器件实现。大家帮忙想想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A:
“无源”二字是否应该省略。
设计的思路,首先用稳压管得到+8V和-8V电压,然后用三极管差分放大电路作为比较器(注意处理好be结反向耐压问题),两个比较器,分别对比-8V和+8V,再利用二极管“或”电路,得到一个逻辑信号,推动MOS管做的模拟开关,就得到输出波形。最后,还是要用三极管差分放大器加上三极管双向射随(图腾柱),跟随这个信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源”二字是否应该省略。
设计的思路,首先用稳压管得到+8V和-8V电压,然后用三极管差分放大电路作为比 ...

感谢您的帮助,我试着设计一下,有不懂的再请您请教!PS:“无源”确实应该去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源”二字是否应该省略。
设计的思路,首先用稳压管得到+8V和-8V电压,然后用三极管差分放大电路作为比 ...

您好,按您的思路设计的话,是否必需额外的电源呢?这个电路的设计还有一个要求是不能用到外部的电源,这也是我刚开始说“无源”时要表达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源”二字是否应该省略。
设计的思路,首先用稳压管得到+8V和-8V电压,然后用三极管差分放大电路作为比 ...

您好,这个电路的作用是用来驱动后面的一个MOSFET,也就是,当输入的正弦波电压大于8V时,电路的输出跟随输入,然后使MOSFET导通,当输入小于8V时,电路的输出应该在很短的时间内减小到0以关断后级的MOSFET。具体负半波那部分,我认为两边对称,为了便于描述,就画成了一楼图中的样子,实际上负半波时可以输出为0V的。根据上面的功能描述,我设计了一个电路,现在前半部分(>8V时)可以勉强实现,但是在后半部分,当输入电压<8V时,输出还是跟随输入,不能立刻减小到零。具体的仿真电路和波形如下所示。能不能麻烦您帮忙看一下,怎么解决,才能使输入电压<8V时,输出立刻降到0V以使MOSFET关断呢?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按您的思路设计的话,是否必需额外的电源呢?这个电路的设计还有一个要求是不能用到外部的电源,这 ...

按照我开始的思路,是需要电源。
如果不能用外部电源,那必须要求原始信号的内阻非常低、可以提供电流和功率,那就是另外的设计思路了。
新思路:
首先从信号源通过双半波整流滤波,得到+19V和-19V电源,用稳压管得到+8V和-8V电压,然后用三极管差分放大电路作为比较器(注意处理好be结反向耐压问题),两个比较器,分别对比-8V和+8V,再利用二极管“或”电路,得到一个逻辑信号,推动MOS管做的模拟开关,对信号源进行开-关处理,就得到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电路的作用是用来驱动后面的一个MOSFET,也就是,当输入的正弦波电压大于8V时,电路的输出跟随 ...

这个电路一个是精度比较低,另一个是不能带负载,主贴要求输出电流0.5A的,而且应该假设在0.5A的输出能力下,波形还基本不变。
要想能带动负载,作为开关用的MOS管的D和S是分别接信号和输出,不能把S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开始的思路,是需要电源。
如果不能用外部电源,那必须要求原始信号的内阻非常低、可以提供电流和 ...

谢谢您的回复,正弦波来自前级的变压器,所以内阻低功率也够,按您的新思路应该没问题。但是我觉得有点复杂,能不能麻烦您看一下五楼的电路,改进一下也实现相似的功能呢(只实现正半周部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一个是精度比较低,另一个是不能带负载,主贴要求输出电流0.5A的,而且应该假设在0.5A的输出能力 ...

不好意思,是我描述有问题,0.5A的带载能力就是用来驱动后级的MOSFET T3的(因为后级MOSFET的功率较高,实际电压和电流不是仿真电路中的数值,所以要求驱动电路能瞬时提供0.5A的尖峰电流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描述有问题,0.5A的带载能力就是用来驱动后级的MOSFET T3的(因为后级MOSFET的功率较高, ...

那就是说,首贴描述的输出,是供给MOS开关管的?那问题可不可以简化为(先只考虑正半周):
输入>=8V时MOS管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说,首贴描述的输出,是供给MOS开关管的?那问题可不可以简化为(先只考虑正半周):
输入>=8V时MOS ...

对,就像您说的一样,输入大于8V时,MOSFET开通,小于8V时,MOSFET关断。首贴是我把问题抽象的比较复杂了。。。。不好意思。

网友B:
这是竞赛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就像您说的一样,输入大于8V时,MOSFET开通,小于8V时,MOSFET关断。首贴是我把问题抽象的比较复杂了 ...

如果驱动MOS管就简单一些,但5楼的电路还不行,信号源的上升率是有限的,所谓需要速度是指比信号源的波形陡峭,这样就必须有放大环节,5楼的电路没有,那两个三极管是射随,没有电压放大作用,需要在前面增加一个比较+放大,然后再接射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驱动MOS管就简单一些,但5楼的电路还不行,信号源的上升率是有限的,所谓需要速度是指比信号源的波形 ...

谢谢您,你的意思是和您原来的思路一样,用差分电路做比较器,然后后面接一级三极管放大,再接射随吗?那这样还是需要加一个整流当做电源来用吗?我试试,有不明白的再请教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竞赛题吗?

不是竞赛题,是用来一个开关电源上,做MOSFET的驱动电路。

网友B:
那就是价格敏感产品?用IC方便可靠性应该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价格敏感产品?用IC方便可靠性应该还高。

也不算价格敏感吧,用在正激变换器上驱动高侧的MOSFET。只是个方案,不知道成不成呢。

网友C:
摩托车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摩托车发电机。

什么意思呢?能否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C:
摩托车发电机电压高了以后用可控硅短路电源。

网友D:
输入输出波形如下图所示,输入是幅值为20V频率为100kHz的正弦波,当输入电压大于+8V或者小于-8V时,输出等于输入,否则等于0。电路的输出驱动能力能达到0.5A。

LZ,这是叫兽给你出的毕设?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这是叫兽给你出的毕设?

不是,这个电路不足以当成毕业课题吧。是用在一个开关电源的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驱动MOS管就简单一些,但5楼的电路还不行,信号源的上升率是有限的,所谓需要速度是指比信号源的波形 ...

您好,非常感谢您昨天的回复,根据您的第二个思路,我把电路改进了一下。首先,本来要求不能使用运放等有源器件的目的是不能使用外部的供电电源,后来您提出可以整流输入信号来当做电源,这是个很好的想法,有了这个电源后,就可以使用比较器了,电路的设计也大大简化了。谢谢!
PS:请问怎么结贴啊?(明白了,发帖24小时后才能结。)

网友D:
输入是幅值为20V频率为100kHz的正弦波,当输入电压大于+8V或者小于-8V时,输出等于输入,否则等于0。

上面是本贴的标题。
不是,这个电路不足以当成毕业课题吧。是用在一个开关电源的驱动电路。
这是实际的需求!
这样的话,兄弟那就是你的不对了。没有把需求说清楚啊。
--->开关一瞬间的驱动电流0.5A,完全不等同于“100kHz正弦波,输出电流0.5A”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是本贴的标题。
这是实际的需求!
这样的话,兄弟那就是你的不对了。没有把需求说清楚啊。

是啊,我没说清楚。本来想把问题抽象的简单点,没想到更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