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原创设计】+ 防盗报警电路-EasySim & EasyPCB

楼主(2014-08-01):
好活动,必须顶一个。费了好大劲,整了一个,抛砖引玉吧:lol
PS:主要是EasyPCB太坑爹,花费了太多时间,**的结尾会给各位分享下如何缩短设计经验。
防盗报警器电路之EasySim& EasyPCB
第一部分
EasySim仿真:
       由于EasySim不支持开关器件模拟、LED灯模拟(这个都没有,⊙﹏⊙b汗)、报警器模拟,所以这里用电阻替代开关(0R表示开关闭合、1M表示开关断开),希望各位能够分得清吧。以三极管、二极管、电阻等分立元器件组成简易的防盗报警器执行电路,成本低廉,易于实现。
特别说明:由于EasySim的器件选型很有限,而且PNP管是基极带阻尼达林顿管,仿真出入较大。开关S1的仿真我会引用Multisim的仿真进行说明。
报警触发方式:①开关触发,有人触碰到开关S1时,报警灯闪烁、报警器鸣叫;②有人强行拆除时,导致牵引线断裂时,报警灯闪烁、报警器鸣叫;③按下开关S2,停止工作。

电路原理:
       如下图所示,正常状态下,S1处于断开,R1R2R3分压,三极管Q2的基极电压V1=5.5V5.4V,二极管正端电压V2=0.5V1V,故二极管D11截止、三极管Q1Q2截止。由于R8R5的分压,Q3导通,且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Q3的集电极电压接近于0V,故三极管Q5截止。此时报警器不工作。
       S1闭合时,二极管正端电压拉低至0V,二极管D1截止,同时R2R3分压,Q2基极电压降低,三极管VT1导通,经过R4Q1基极提供电流,Q1导通;此时Q集电极电压接近于0V,导致Q3截止;由于R9R7存在,Q5导通。报警器正常工作。
       当牵引线断开时,二极管D1工作,Q1导通,Q3截止,Q5工作,报警器工作。
当S2闭合时,Q1基极被拉低至0V,Q1截止,Q3导通,Q5工作。
电路原理图截图

下面是仿真结果:
①    正常状态下
Easysim常态下仿真,报警器就工作了,仔细看PNPQ2的集电极电压,和Multisim对比
② S1闭合
Multisim仿真,此时报警器工作。这是继续关闭S1,报警器依然工作。

①    S2闭合
MultisimEasySim仿真结果

楼主:
第二部分
EasyPCB设计:
原理不再赘述,第一次用PCB设计,不恰当的地方请各位不吝指正。
EasyPCB绘制的原理图。
布好的PCB
在线看光绘文件 & 下载下来的Gerber文件。

AND The Last:购物车截图

楼主:
第三部分:
EasyPCB设计注意要点:
①    原理图设计时,可以尽量采用自带的原理图库封装,可以减小绘制封装的时间。
②    设计好原理图时,一定要做导出保存到个人电脑里面,避免网页卡死导致项目丢失(我丢失了N次才发现)

③    PCB绘制时,首先要设置好规则,例如默认线宽和栅格等等
④    最后绘制的过程中多多做保存,不然丢失你会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

:D

网友B(2019-08-27):
蜂鸣器为啥不响呢

网友C(2020-02-21):
赞,支持这种有技术的原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