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DDR3功能仿真初始化失败

楼主(2014-08-01):
描述一下我的设计吧,多控制器(三个)的DDR3设计,就是简单的读写,三个一起读,一起写。
我用MIG3.9产生了IP,使用了user_design的代码进行了设计,然后想进行功能仿真验证代码的时序。
最后的顶层模块式这样的,输入时时钟和复位信号,输出时FPGA和DDR3的接口,然后建立了Testbench文件,给时钟,给复位信号,通过仿真发现,phy_init_done信号一直没有拉高,还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谢谢了。
我的testbench文件只提供了时钟和复位信号,还有正常的例化,这会和它有关么?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仿真时间不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仿真时间不够长

实践足够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关注啊

网友B(2016-01-27):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FPGA控制DDR3的工程,上电初始化一直失败,显示local_cal_fail拉高,校准失败。能加个QQ好友请教一下关于DDR3配置方面的问题吗?项目改了几版了,很急。多谢了!我的QQ号:865878095.

网友C(2018-11-28):
引用 楼主:
实践足够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关注啊

请问如何解决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