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中NVIC初始化后程序就会卡死,请大神帮看什么回事,新手求救

楼主(2014-08-01):
vi, ic, IO, pi, GPIO
用JLINK进行RAM调试时,程序中NVIC初始化后程序就会卡死,注释掉“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就可以正常运行,求大神帮看
这里附上main.c的程序
/*Include---------------------------*/
#include"stm32f10x_lib.h"                //包含所有的头文件
#include<stdio.h>

//----------------函数声明--------------------
void Delay_MS(u16 dly);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3_Configuration(void);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初始化------------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        EXTI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        USART3_Configuration();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                 //置位LED
            Delay_MS(2000);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                 //复位LED
            Delay_MS(2000);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4);
            Delay_MS(2000);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4);
            Delay_MS(2000);
        }

}

/*******************************************************************************
* Function Name  : Delay_Ms
* Description    : delay 1 ms.
* Input          : dly (ms)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elay_MS(u16 dly)
{
        u16 i,j;
        for(i=0;i<dly;i++)
                for(j=1000;j>0;j--);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使用外部RC晶振-----------
        RCC_DeInit();                        //初始化为缺省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使能外部的高速时钟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ERDY) == RESET);        //等待外部高速时钟使能就绪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Enable Prefetch Buffer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 2 wait state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HCLK = SYS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PCLK2 =  HCLK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PCLK1 = HCLK/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        //PLLCLK = 8MHZ * 9 =72MHZ
        RCC_PLLCmd(ENABLE);                        //Enable PLLCLK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Wait till PLLCLK is ready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08);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打开相应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APB2外设的GPIOA的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使能APB2外设的GPIOA的时钟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初始化GPIO外设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声明一个结构体变量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1;         //选择PC.10(TXD) 和 PC.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管脚频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输出模式为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C寄存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选择PC.10(TXD) 和 PC.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管脚频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输出模式为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C寄存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选择PC.10(TXD) 和 PC.11(RX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管脚频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输出模式为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寄存器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GPIO_PinSource13);

        //EXTI_DeInit();     //将EXIT寄存器重设置为缺省值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将USART3的TXD和RXD重映射到PC10和pc11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USART3,ENABLE);
}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        EXTI_DeInit();     //将EXIT寄存器重设置为缺省值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3;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3);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0X0);//向量表位于RAM区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0);//向量表位于FLASH区
    #endif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3_Configuration(void)
//{
//        USART_InitTypeDef  U3;
//        U3.USART_BaudRate =9600;
//        U3.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U3.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U3.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3.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        U3.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        USART_Init(USART3, &U3);
//
//        USART_Cmd(USART3,ENABLE);
//}

网友A:
程序死后,停在什么地方啊?
截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死后,停在什么地方啊?
截个图看看;

卡在延时里的“for(j=1000;j>0;j--);”跳不出去
void Delay_MS(u16 dly)
{
        u16 i,j;
        for(i=0;i<dly;i++)
                for(j=1000;j>0;j--);
}

楼主:
引用 楼主:
卡在延时里的“for(j=1000;j>0;j--);”跳不出去

我在“NVIC_Configuration();”上进行step over是跳不过去的,我觉得还是卡在了NVIC_Configuration();上,而且如果我把NVIC_Configuration();中的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注掉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就是开启不了中断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在“NVIC_Configuration();”上进行step over是跳不过去的,我觉得还是卡在了NVIC_Configuration();上 ...

现在发现一步一步调试可以顺利运行,但是全速运行立刻跳转到中断,之后卡死

楼主:
找到了,没请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