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过来,(更新,100A)

楼主(2014-08-01):
更新下这个几个月找到的电路,有地方不太明白,还请大伙教教

运放A2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恒流电流是多少?负载是LED吗?10us是指恒流源脉冲的时间?
358或324的速度太低,至少要换高速运放。

负载也可以是纯电阻,

网友B:
10us恒流?是不是在10us时间内实现由Vref决定电流数值的恒流,然后关断的意思?
如果是,那么LM358办不到,不能在10us内开通或者关断MOS管。

网友C:
是不是运放的转换速度太低了,还有就是应该和电流的幅值也有关系,摆幅太大工作频率也受限,建议换一个高速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us恒流?是不是在10us时间内实现由Vref决定电流数值的恒流,然后关断的意思?
如果是,那么LM358办不到, ...

是的,是在10us内由vref决定电流,然后关断
是不是高速运放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那么看运放那个指标
谢谢买账老师

网友D:
你用激光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用激光二极管?

也可能是LED显示屏,普通老TV规格的行频就是15.6k,高分辨的显示就更高。

网友D:
我不知道LED对10uS能不能响应。谢谢lymex!看你的贴很舒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是在10us内由vref决定电流,然后关断
是不是高速运放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那么看运放那个指 ...

用高速运放,在你的电路中,一要看运放的压摆率,二要看运放从饱和退出所需要的时间(datasheet上不一定给出)。
另外,运放输出电流不足以驱动功率MOS管。MOS管输入是电容性的,脉冲上升沿和下降沿电流很大,但在恒流期间和关断期间电流几乎为零。运放不能支持上升沿和下降沿这么大的电流,应该加一级分立三极管放大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高速运放,在你的电路中,一要看运放的压摆率,二要看运放从饱和退出所需要的时间(datasheet上不一定给 ...

不知道这种缓冲电路是否可以用在mos管前级
这种电路一般推动的mos管是工作在开关状态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种缓冲电路是否可以用在mos管前级
这种电路一般推动的mos管是工作在开关状态下的

假设上升和下降时间1us,MOS管电容2nF充电到10V,那么所需电流为
2n×10/1u = 20mA,不算大,因此这种射随没有问题。
而要求运放在1us内上升10V也不成问题,压摆率10V/us的运放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种缓冲电路是否可以用在mos管前级
这种电路一般推动的mos管是工作在开关状态下的

可以使用这种电路。两管基极那支电阻不用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设上升和下降时间1us,MOS管电容2nF充电到10V,那么所需电流为
2n×10/1u = 20mA,不算大,因此这种射 ...

这种射随当然没有问题。
但你的计算中未考虑MOS管米勒电容,而米勒电容比GS之间电容大得多。驱动电流峰值需要多大,应该查该MOS管手册。

楼主电路的困难,在于又要开关工作,又要恒流(恒流采用负反馈实现)。
其实,在MOS管漏极串联电阻来控制LED电流,是个简单的方法,这样就不必在电路上采取恒流措施,电路可以简单得多。
当然,现在器件发展水平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而且价格也不算贵,用高速运放实现10us内恒流,也不是不行。但设计测试都稍微麻烦一点,正如楼主遇到的问题一样。

网友E:
把开关弄到负载上,短路负载可以减少运放调整范围,从而加快速度,根治的话可能需要电路选件多方配合,至少324类的低速原件不会理想

网友E:
另外要求速度时,运放尽量不要进入两端的饱和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把开关弄到负载上,短路负载可以减少运放调整范围,从而加快速度,根治的话可能需要电路选件多方配合,至少324 ...

短路负载当然快,可是楼主图中的恒流管受得了吗?

网友F:
对这个恒流电路进行脉冲控制,需要10us恒流,恒流4A

那尼,又是哪个叫兽给LZ出的题目?
10us脉冲宽度,还恒流?
兄弟,限流吧!

以现在的工艺和技术,可以实现。不过当然也并非轻而易举。

楼主:
难道非常困难吗?
来看看国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尼,又是哪个叫兽给LZ出的题目?
10us脉冲宽度,还恒流?
兄弟,限流吧! ...

退一步将,如果恒流不行,限流也可以,下周开始动手实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射随当然没有问题。
但你的计算中未考虑MOS管米勒电容,而米勒电容比GS之间电容大得多。驱动电流峰值 ...

的确,精确计算时间,要考虑米勒电容效应。
但在此例,粗略计算的话,可以忽略米勒电容效应,因为这个不占主导地位。
原因之一是米勒电容比起输入电容一般比较小,另一个是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下,电压放大倍数(的绝对值)不大。
比如很常见的管子IRF540N:

输入电容接近2000pF,但米勒电容只有40pF,当输入电压从0升到10V,D的电压从30V下降到0V,由米勒效应等价多增加的电容为160pF,不到输入电容的10%。
话说回来,做设计的确要查看数据表,不同管子参数差异可能会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的确,精确计算时间,要考虑米勒电容效应。
但在此例,粗略计算的话,可以忽略米勒电容效应,因为这个不 ...

只要共源极放大的电压增益稍大(大于2),米勒效应即不可忽视。
下图是IRF540Gate充电电量与Gate电压之间的关系。图中开始是一段倾斜直线,此时MOS未导通,斜率即表示Gate到Source电容。然后是一段几乎是水平的直线,这是米勒效应开始起作用的区域,管子工作于线性状态(放大区)。然后又是一段倾斜直线,此时管子已经进入可变电阻区(相当于BJT饱和)。

下图是IRF540给出的Gate充放电电量。注意上一条红色线电量比下一条电量大得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共源极放大的电压增益稍大(大于2),米勒效应即不可忽视。
下图是IRF540Gate充电电量与Gate电压之间的 ...

是的,放大倍数大则米勒效应不能忽略,输入电压范围大才可以忽略。
另外,IRF540是很老的管子,比较新的是IRF540N。

网友G:
这个电路要用OP的功率带宙宽的

网友H(2014-12-01):
A2-----Q5过流保护的

网友I:
楼上几位跑题了。楼主问的是A2的功能,你们却讨论米勒电容

更新过了

网友J:
@gurong60

楼主把最初的图也发一下吧,前面几位高手的评论都是针对原图,想学习一下

网友K:
运放A2的作用是稳定Q4、Q5推挽输出的静态工作点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