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OTL功放

楼主(2014-08-01):
各位大神,小弟想diy一个usb供电的迷你小音箱,但发现用OTL功放电路的话,基准电压2.5V,耳机口的输出电压最高只有2v,而且usb2.0的供电电流不能大于500mA(保守估计),又不能再升压,所以输出功率最大只能做到0.5W(负载4欧,正玄波输入),我看网上卖的那些usb音响功率能做到很大,还不烧U口,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没?

网友A:
1.做得严格的USB,带有电源管理,要枚举以后才能向主机申请工作电流,所以能不能输出500mA还是个问题。
2.楼主计算有问题,从电源方面考察,5V*0.5A=2.5W,而不是0.5W;从输出摆动幅度考虑,在4Ohm扬声器上输出的确实是0.5W左右的功率。
3.0.5W的功率已经很大了,完全足够室内收听需要了。
4.楼主网上买的“很大”到什么程度,是真的有这么大,还是吹的,无从查证。

网友B:
功率大的USB功放是外接了电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做得严格的USB,带有电源管理,要枚举以后才能向主机申请工作电流,所以能不能输出500mA还是个问题。
2. ...

从电源方面考察,5V*0.5A=2.5W,从输出摆幅考虑,在扬声器上输出的也是0.5w的功率,没问题。也就是说该电路的效率只有约20%,不过从单纯的OTL来说可能只能如此了。
至于电流,如果负载4欧姆,那实际大音量,较高频率的歌曲段时,可能会长时间有接近500mA的电流,确实危险。
我在网上看到的音响人家说他们是USB供电,功率是6W,需要5V1A供电,还说不烧音箱,看说明是什么D类功放。想做一个功率大点的音箱,有没有更好的电路形式。额,即使接上升压电路功率还是不可能大于2.5W啊。搞不懂啊。那什么D类功放是不是能做到,什么原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电源方面考察,5V*0.5A=2.5W,从输出摆幅考虑,在扬声器上输出的也是0.5w的功率,没问题。也就是说该电 ...

5V,0.5A就已经是2.5W了,功率不可能100%转换出来的。

网友B:
有从电脑的两个USB口取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从电脑的两个USB口取电的。

是单U口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0.5A就已经是2.5W了,功率不可能100%转换出来的。

那现在有很多那种所谓的D类功放,功率可以做到6W,版主能不能说说这个?

网友B:
5V1A供电顶满了也只有5W, 不到6W,估计把放大器内部蓄能元件比如电容的保存能量短时放出,瞬时达到6W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无法持续,除非加装蓄电池,没用的时候从USB口充电,用的时候与USB电源一起供电,这有点扯了:lol。另外USB1、1.1、2.0的500mA限制,不是绝对的,超过500mA电脑也不一定给USB口停电。这都是假定厂家没吹牛。

网友A:
有的低成本主板偷懒,没有设计电源管理,5V是直接接在开关电源输出上的,USB就可以输出大电流。另外楼主多自行思考,买的歪音响,吹死牛不偿命的。